WS的78L05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1-05-21):
看了半天PDF,没找到工作温度范围。

我想用-40度到85或105度的,输入电压一般在15V,最多20V,工作电流40MA,开0.2秒关2秒,周而复始。

价格不要太高的,市场货源充足的,还有什么型号的可以用?

网友A:
使用LM7805(TO-220封装)的可以。

最大0.6W的功耗,把7805的那个大金属片紧贴着PCB上的一个大铜箔地线,在生产的时候用焊锡焊贴合到PCB上。

网友A:
这个功率即使不焊接到PCB上,如果最大环境温度小于55度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谢,我想用78L05能行吗?TO-92的,封装可以小些。

网友A:
谢,我想用78L05能行吗?TO-92的,封装可以小些。
引用 楼主:

不行

楼主:
谢,我想用78L05能行吗?TO-92的,封装可以小些。

忘了说一点,三端稳压器的静态电流要小,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温度和负载对它影响越小越好,我负载基本上在

6MA-40MA之间变化。  78L05的静态电流基本在3MA,  我不要那种HT。。。,价格太高。

楼主:
最大环境温度能到-30度到75度。就是在室外,但夏天和冬天确实能到这样的温度

网友B:
5L 已经说了,to-92的不行。

网友C:
好像是0~70度的

网友A:
谢,我想用78L05能行吗?TO-92的,封装可以小些。

忘了说一点,三端稳压器的静态电流要小,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温度和负载对它影响越小越好,我负载基本上在

6MA-40MA之间变化。  78L05的静态电流基本在3MA,  我不 ...
引用 楼主:

想要静态电流小,则应该LDO,类似7805/LM317等静态电流都比较大.

TO-92的不行.

网友D:
其他都好办,这个温度范围就不好说了,不知道到手册余量有多大

网友E:
现实测试就知道了啊。有的东西不要看表面,要亲自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