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飞凌的8PE53怎么睡眠?

楼主(2011-05-21):
(无正文)

楼主:
坐等高人回答

网友A:
怎么睡眠看手册
复位的问题用示波器看看复位引脚能不能检测到复位信号

网友B:
睡眠前注意(先洗洗,开玩笑,呵呵):
1、关看门狗复位(如果不需要看门狗溢出复位)
2、设置唤醒允许IO(不唤醒可以全部禁止)
3、确保进入睡眠前的状态
4、关总中断
5、保存所有IO的状态
6、睡眠前加几个指令的延时

给个参考子程序;

F_FallInSleep:
      btrss       FClk_256ms
      goto        Exit_FallInSleep
      btrss       FSleepIn
      goto        Exit_FallInSleep
      nop
      bcr         IOLedRed                //睡眠前处理
      bcr         IOLedGreen
      bcr         IOLedBlue
      bcr         IOMotOut1
      bcr         IOMotOut2
      bcr         IOMotOut3
      bcr         IOMotOut4
      bcr         IOMotOut5
      bcr         IOMotOut6
      //----------------------------------
      bcr      PCON,7   //Diseable WatchDog Reset
//   bsr      WUCON,5   //Enable PB4 WakeUp
      bsr      INTEN,1
      bcr      INTEN,7   //Diseable GIE
      movr     PA,1
      movr     PB,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_InSleep:
      sleep
      nop
      goto        L_InSleep        //禁止唤醒
        //IO口唤醒
Exit_FallInSleep:
      return

网友B:
怎么睡眠看手册
复位的问题用示波器看看复位引脚能不能检测到复位信号
引用 网友A:

小狼,对这样超山寨的IC期望不能太高了。
这IC的规格书上面是没有写的,连定时器的初始值怎么计算都没有。
老鱼是根据经验试出来的,反正这些用法都那样吧

楼主:
规格书上确实没有说,外部复位脚做输入了

楼主:
睡眠前注意(先洗洗,开玩笑,呵呵):
1、关看门狗复位(如果不需要看门狗溢出复位)
2、设置唤醒允许IO(不唤醒可以全部禁止)
3、确保进入睡眠前的状态
4、关总中断
5、保存所有IO的状态
6、睡眠前加几个指令的延时

给 ...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C:
这么简单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