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自己制作CAN通讯板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5-21):
STC89C52RC+SJA1000+PC82C250+6N137(DC-DC隔离)
问题:1.CAN_H(0.83v)电平低于CAN_L(3.34v).
         2.通过串口检测提示总线错误。
         3.初始化错误.
程序已经在开发板上试验过,没问题,A板发送1-f,B板接收并通过数码管显示。
A通过串口与上位机相连。
请各位大虾路过的指点指点!!!!

网友A:
实在无处下手

楼主(2011-07-22):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终于通讯上了,但还有个问题就是板子的稳定性,
自检测模式下,发送接收的数据不太正确!!!!

网友B:
你强,不过我有成型的模块,不知道能不能帮你

楼主:
好了,昨天终于搞定了,真是不起眼的问题最要命呀!可以结贴了,嘻嘻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仍可以分析解决哈,这样学习真快,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这个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中断的进入、SJA1000的复位和干扰问题,接收的数据不对,主要就是电源的布线有问题,我在PCB板子上跳了几根线马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