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5-21):
用4*4矩阵调时時,比如调秒  从键盘键入秒的高位并将其存入R2,秒的低位存入R3請问如何将两者合并起来 并写入DS1302中 用的C51 汇编语言编写

网友A:
先看看DS1302的手册吧  要不然神也帮不了你的

网友B:
lz是论文完不成还是作业完不成了?

网友C:
看来楼主对编程完全不理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初学者 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C:
你先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DS1320里的秒是怎么表示的,在哪个寄存器?BCD格式还是HEX格式?
键盘输入的是什么格式?
如果格式不同,如何转换?

你认真答了,还不会,我就写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键盘输入的HEX的格式,而对DS1302的秒进行操作时先写入80H,然后写入时间值,是BCD码形式

网友C:
HEX和BCD如何转换呢?

楼主:
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比如从键盘上输入一个秒的高位4那么入R2中就应该是04H,秒的低位输入5那么R3中就应该是05H,以下是我写的代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对  这个问题折腾我好几天了 我晕 MOV A,R2
SWAP A
ORL A,R3
MOV B,#100
DIV AB
MOV R4,A
MOV A,#10
XCH A,B
DIV AB
SWAP A
ADD A,B

8# NE5532

网友C:
MOV A,R2
SWAP A
ORL A,R3

就这3句话就完了啊,结果在A里,你后面还写那么多来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还要将其转化成BCD码吗???

网友C:
你键盘输入的秒的高、低位可能大于9么?我那样直接组装出来的不是BCD是啥?

网友D:
10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E:
强哥什么时候回来?打篮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