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计价器的开发

楼主:
自己开发的简单出租车计价器。通过自己制作PCB电路板,并焊接元器件且调试成功!采用普通的AT89S52做单片机,7段数码管做显示部分,四个按钮分别为清零,夜间/白天价格转换,价格调整键,模式键!
PCB板采用单面板设计,集成度高,布局合理,并覆盖涂上了绿色的阻焊UV漆!防腐蚀!电阻电容全采用贴片元件,可靠性高!
采用USB接口供电,通用性高!
该出租车计价器可设置起步价,每公里的白天价,晚上价,等待价等,可显示公里数,价格总和,起步价格!
操作简单,显示直观!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PCB图

显示部分电路图

控制部分电路图

网友A(2011-05-22):
显示电路设计能用吗?好象有些不对吧。

楼主:
显示电路和控制电路本来是一张图纸,只是截图时由于太大不清晰,所以分开截图!显示部分是用的共阴数码管,加三极管对地驱动!可以显示!

网友B:
将学习到的,用于实际生活中,是一件快事啊!

网友C:
数码管是共阴的,还犯得着搞个10K的上拉吗?按键这样接个地就完事了?那不按的时候状态稳定?不要这么玩了,新手入门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楼主:
楼上的没看明白啊!10K上拉是驱动三极管的高电平状态!单片机1状态到三极管基极,管子导通后C极就被拉低了,数码管才会亮!单片机0状态过来,三极管不导通,C就由于上拉10K是高电平,数码管不亮!
关于按键不用上拉电阻,是程序自动会将这个口恢复成1!所以有无上拉都无关紧要!
这套电路硬件本身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复杂的是程序编写!

网友C:
呵呵,是你没怎么明白,你这是共阴的,意思是IO电流直接驱动LED的,三极管做选通开关,以实现动态扫描,这个10K电路实际上和数码管并联了,可以去掉的。这电路还可以精简很多,单片机读IO状态是最好不要悬空,这个实现起来也没几行代码。

楼主:
虽然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是共阴,驱动IO经过数码管到三极管,三极管只做导通即可!但是这样对BT位的状态不是很稳定,会出现显示串扰现象!

网友(2011-10-05):
能不能送小弟原理图和程序一份。。让小弟学习一下:handshake

网友D(2011-11-11):
这是要去参加比赛的吗

网友E(2012-04-25):
能不能也给我一份?我也想学习下哈。谢谢了~right686@163.com

网友F:
最近帮朋友做个类似的毕业论文,想问下你的传感器用的是霍尔传感器吗?还有能在软件上实现加速度吗?我只做出了速度,路程和时间的,加速度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