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FRC500的打卡器

楼主(2011-05-21):
各位大侠好,如题,我想请教MFRC500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找到一些程序,没有注解,琢磨了很久还是不理解,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A:
通过操作MFRC500的FIFO来实现的,要想看懂,必须熟悉ISO14443协议,否则那些RC500寄存器的配置和读写卡流程搞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纳尼?又是这些神马协议,看起来有得不烦啊,现在只是根据原理图焊接好电路然后烧现成的程序就交作品,可我不想这样就结束啊,加油

网友B(2011-11-30):
实际用到的寄存器配置不是很多,主要是对卡操作的时候,根据14443协议,必须一层一层的协议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