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阻并联问题

楼主(2011-05-21):
(无正文)

网友A:
区别倒是没有。
不过,提醒楼主一句:35kV不是可以轻易动手的。

楼主:
To 2楼
这个我知道,我是做特种电源的 现在实习 今天师父问了一下 我说没有 他说让我回去好好想一下 实在想不通就问问大家的看法~
会不会是电阻内的电感电容有影响?我特别标示了是10M300w的高压玻璃釉电阻!!!

网友B:
3万5千伏电压不属于输电电压
是属于目前农村使用的配电等级电压
城市现在一般是1万伏配电电压

不算太高的电压,而且计算一下,线路电流也很小,真不知道差别在哪里
如果非要追求平衡,那当然接A和H点是平衡的;这样接,每一支路的长度都相等

楼主:
哪位可以告我假如换成电容的话会有什么情况?  不考虑电容的耐压问题~~~

网友B:
楼主最好说明白你这样接或者接电容是为了什么目的,有目的的分析才有意义

楼主:
六楼
实际中遇到了不明白~~~就是想知道这样的解法有没有区别

网友A:
如果你的电阻不是10Mohm,而是10mohm,那么加在AE两点和加在AH两点有区别。

网友C:
难道是考虑了E和H之间很小的导线电阻

网友D:
应该是 MAY叔在8L说的那样

网友E:
35KV,电气安全距离360mm,楼主小心啊,电弧问题很严重,分流问题很严重!

楼主:
to maychang 前辈
有什么区别?麻烦解释一下~~~

楼主:
PS:我所用的是五万伏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