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发板及其他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21):
有个项目,时间方面没有问题,不是很急,主要用在嵌入式的系统上面,功能类似于Pos机
功能大约是
1.操作打印机
2.wifi或者3g或者其他的连接网络,读取数据,发送数据。
3.用户界面的显示
4.嵌入式Linux的裁剪,使之能在硬件上稳定,占用资源小。
但是我之前没有Linux的基础,所以准备着手学习Linux,我之前有windows上的开发经验,类似c++,数据库,网络编程都有涉及到。

现在有些问题
1.购买什么样的开发板比较合适?价格没关系,淘宝上查了一下,很多开发板,从3000多到300多的都有,如何选择呢?是不是开发板用的芯片
不同?如果在开发板上开发的程序,在实际项目中会不会不能跑?
就我上面的功能要求,能给我推荐几个开发板么?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
2.什么样的学习书籍比较适合我?请推荐几本,谢谢!
3.是不是工控主板都能跑linux系统?还是有什么要求?因为普通pc一般也能跑linux系统,我不知道作为嵌入式系统,工作在工控主板上是不
是有其他的要求,会不会有不兼容问题。

楼主:
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TI AM3517
cortex-a8 内核的芯片,
主频 : 600MHZ
外设 : CAN, 10/100M eth, USB(OTG), McSPI, 4*UART, 3 I2C, 12* 32-bit Timer, 32-bit WDT, 186 GPIO
显示系统: 24-bit RGB, 最多支持2个LCD显示屏,

网友B(2011-12-14):
友坚恒天S3C6410系列支持Wince/Linux/Android系统,现场濱示,终身技术支持。www.urbetter.com

网友C:
S3C2416的开发板吧,满足你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