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状态分析

楼主(2011-05-21):
要求在电路上有标注
最好不要按书本上的教条分析  我要的是工程上常用的判断方法 谢谢~~~

网友A:
放大倍数为10的话,Q1刚好不能饱和。

楼主:
2楼
麻烦讲一下具体是怎么分析的~~~谢谢

网友A:
3楼:
输入为零当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输入从零开始上升,达到0.5V时开始有基极电流,但很小,故集电极电流也很小,R2压降不大,不足以使三极管饱和。计算的话,基极电流10uA/集电极电流100uA/R2压降0.1V/Vce为9.9V。
到输入的另一极限状态10V,此时基极电源电压与集电极电源电压相等。那么电流放大倍数为10而基极电阻与集电极负载电阻也恰好为10倍,所以集电极电位为0.5V,临界饱和。

网友B:
说得好好啊
思想方法要是出了问题
那可是大问题了 5# HWM

网友C:
三极管饱和的分界点是Vcb=0。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cb间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三极管深饱和

网友D:
我现在认为:理论比经验更重要

有了理论,经验那就是探囊取物,触类旁通

但经验则很难反之归纳出较精确的理论

网友E:
"有了理论,经验那就是探囊取物,触类旁通"

有了理论,经过大量实验、分析、总结,生成经验,

网友F:
非常叹服大师们的哲学水平

楼主:
晕  我是来请教的啊~~~~

网友G: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网友H:
见得多了,自然就熟了

网友I:
上面的仁兄是用Proteus仿真的吧?哎,仿真更实际的差距更大。现实中的现象跟课本描述有时候差距很大,但毕竟是理论指导,是从实际中得出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将理论转换到实践,继而丰富理论。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总结的好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