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消除火花电路

楼主(2011-05-21):
最近要做一个电磁阀控制器,控制电磁阀线圈电流是直流24V2A,通过一个继电器触点控制,继电器触点容量是24V10A。是否需要在触点两端加上RC消火花电路,请教曾经用过的前辈,时候真的需要加上,加多大的R,C合适?

网友A:
re Lz:

直流,加续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B:
低压继电器不必加消火花电路,关键是继电器的触点质量,非要加的话,在触点上并一个103的金属化电容即可,电磁阀绕组上反向并联的续流二极管则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