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我要投诉!!!

楼主(2011-05-21):
站长,管理员:
      我在技术交流版面,以正常的方式回复帖子,结果却遭遇封杀版面,请问我违反了哪条规定?
     是应为我的帖子指出来某些人的问题,使他没有面子,就要这样做吗?

站长,你要主持公道哦!!!
     我在技术交流的版面无法查阅回复,请帮忙检查一下,是哪位将我的权限限制了。如果我违反了规定,您们可以通知我改正,或是有其他原因,也可以先给说明一下。不能就这样关掉呀!!!

网友A:
估计是你那边网络出口速度的问题或者是21IC服务器响应速度的问题,21IC根本就没有封杀版面这样的功能,换个时候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回复,除了技术交流的版面不能看到今天的回复,其他全部正常。
不过现在已经好了,不知是我多疑,还是已经被解冻。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我很欣赏chunyang老师的人品!

网友B:
回楼主: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特意封杀某个ID对特定版面的访问权限。如果一个ID确实有违规现象,如果真的封了账号,那就所有版面都不能访问了。所以,你还是先查查看是否是电脑网速方面的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沟通。

网友C:
谢谢回复,除了技术交流的版面不能看到今天的回复,其他全部正常。
不过现在已经好了,不知是我多疑,还是已经被解冻。谢谢你的回复。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版面只有三个斑竹,
版主: 赤铸,chunyang,computer00
1. 赤铸

赤铸
性别:保密
用户组: 版主 管理以下版块: 技术交流
  • 注册日期: 2001-1-1
  • 上次访问: 2011-5-14 02:55
  • 最后发表: 2011-5-15 20:16
  • 发帖数级别:
  • 阅读权限: 100
  • 帖子: 1157 篇(占全部帖子的 0.07%)
  • 平均每日发帖: 0.31 篇
  • 精华: 1 篇
  • 页面访问量: 480

在线时间: 总计在线 23.33 小时, 本月在线 6.17 小时 (升级剩余时间 17 小时)

最后登陆时间为 2011-5-15 ,你的投诉贴是 2011-5-21,你不会拖一个星期后再投拆吧?因此,排除在外。

2. chunyang

你很欣赏chunyang老师的人品!总不会怀疑他吧?

3. computer00

小OO近来很忙,作为集团公司的副总,偶然上来灌下水报个道就开溜,哪有时间搞这些下三烂的小动作?

其他斑竹,想到技术交流的版面改贴封贴,也没有这个权限。

有这个权限的,还有匠人和二姨家上层的几个管理者。。。。

俺大胆推断,你怀疑的:“应为我的帖子指出来某些人的问题,使他没有面子,就要这样做吗?”
没有这个权限封你在技术交流的版面的贴子~~~ :lol

俺不知道也不关心你指的是哪位,以上只是就事论事~~~

网友C:
最近在论坛上,俺印象中,你和maychang老师在一个技术问题上有点争议,其他没啥印象,不过小伙子,这个技术理解你是错的,maychang老师是对的~~~ :lol

因此,作为对的一方,胜利的一方 更没必要去封对方的贴子了~~~

网友B:
最近在论坛上,俺印象中,你和maychang老师在一个技术问题上有点争议,其他没啥印象,不过小伙子,这个技术理解你是错的,maychang老师是对的~~~ :lol

因此,作为对的一方,胜利的一方 更没必要去封对方的贴子了~~~ ...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与maychang无关。
因为:
1、maychang不是技术交流版面斑竹
2、maychang不会做这种事情

咱们不要疑神疑鬼了。这种事情可能只是个误会,不要为了个误会而破坏团结。

网友C:
这个应该与maychang无关。
因为:
1、maychang不是技术交流版面斑竹
2、maychang不会做这种事情

咱们不要疑神疑鬼了。这种事情可能只是个误会,不要为了个误会而破坏团结。 ...
引用 网友B:

匠人正解!

maychang老师德高望众,当然不会做这种事(不过至今为止,俺还没发现有哪个斑竹做这种事),更何况,maychang老师不是技术交流版面斑竹,没这个权力,俺是帮LZ分析~~~ :lol

网友D:
123jj对此案的分析,就像lz头像上的发型,透明眼镜下犀利的眼神一样,是那样的酷:lol

网友A:
21IC有时候一些版面的访问是有困难,有时则是一些帖子,特别是带图的帖子,过一会就会好。

网友C:
春哥正解!

因此,咱们听匠人的,不要疑神疑鬼了。要和谐要安定团结。  :lol

网友E:
是这个贴子吗? 应该还没伤到版主的面子, 而是你没弄懂问题的真正原因

https://bbs.21ic.com/icview-236496-2-1.html

网友C:
俺印象当中也是这个贴,maychang老师在这个技术问题上是对的,小伙子对这个技术理解是错的~~~

网友F:
可能是网络慢的原因。

楼主:
也许是网络的问题,我最近新搬到一个地方,网速太慢。

此贴已结,因为本帖给大家带来的麻烦,望大家海涵,对不起了!

楼主:
就连这个帖子昨天的回复,昨晚在家也没有看见,今天到公司才看见。真是郁闷!

网友C:
号称 最新100帖 - 600秒自动刷新

但经常自动刷新时间远远超过600秒,以至很多回贴,当时回贴刷新看不到,要等到第二天登录后才能看到~~~  :L

网友G:
很热闹的讨论,我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