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的界面如何恢复

楼主(2011-05-21):
如图 如何把下面设置io的窗口搞出来

重装quartus没用  在设置里 reset all也没用

楼主:
不会吧 木有人回答

是我的问题太怪还是这里的大虾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Assignments->Pin Planner
如果窗口浮在上面,在Window中Attach Window

楼主:
这个办法试过了不行啊

楼主:
不会吧 大虾们 没人知道???

郁闷啊 这几天我多没办法做东西啊

代码写好了就是无法分配pin啊

网友B:
直接用qsf吧

楼主:
分配引脚的找到了 但是只有output 没有输入脚啊 请高手指点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高兴

网友C:
分享一下解决的方法啊

楼主:
在  view下拉菜单选择allpin list
然后右击选择 customize columns
自己加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