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同一电路,换同一批次的AD,为什么相差很大

楼主(2011-05-21):
求教前辈,本人做一温度测量电路,焊了四块板子,有二块特性很好,误差在0.05以内,但另二块不太好,在0.5左右,然后鄙人就怀疑是AD的问题,把每个板子上的AD都换了几个试了一下,结果是同一电路上同一批次的AD测量的结果居然有的是+0.5,有的是-0.5的偏差(当然这是硬件,软件均没有处理过的数据,但数据都非常稳定),然后,我将所有的电路均接地,测量的AD采样值均为0或是01,说明没有零点测量误差,是不是软件上做零点较准,满量程较准呢?

网友A:
稳定就好校准。

楼主:
关键这种固定偏差来自那里呢????、

网友B:
不一定是AD问题,你高精度大电压表测试AD输入脚的电压值与你的AD转换值是否吻合?

网友B:
要用表测试各个节点的电压,要“顺藤摸瓜”的测试,验证你的想法!!!

楼主:
我觉得是AD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小,昨天又做了一次内部零电平较准与满量程较准,得到的结果与没有较准时没有区别,到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AD测量通道上的一阶滤波器的那个电阻值与得到的结果有一定的关联,若是理想情况下,AD测量通道上应该是没有电流的(AD的输入阻抗很高),但从这种现象中可以判断出是有电流的。
      另外回复四楼,AD的转换值是吻合的,最大偏差相差40个AD采样间隔,这40个间隔就相当于我的温度有0.3-0.4度了,若AD的转换值不对就不会相差这么一点了。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地方引进的一个直流分量,因为测试的20个点,均是固定偏差,但我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C:
AD 输入回路阻容特性的问题,AD的偏差不至于这么大

网友D:
AD的输入端电阻的大小与采样保持时间有关系,虽然AD输入阻抗很高,但在采样保持瞬间阻抗并不高,AD的手册上会给出这个电阻的最大值(根据采样速度确定)

楼主:
现在又焊接了三块,结果是参次不齐,还真是有点郁闷,求高人指点。。。

网友E: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0.5度的误差是什么意思,是满度时的误差吗?
如果电路放大倍数有差异,这点误差是正常的,是硬件产生的。
每个板子软件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0.5度   比如说,我测二十点,每个点的偏差在0.5摄氏度左右,电路里没有放大,增益就是1,而在电路相同,仅AD不同的情况下,这种误差太大了,超过了能够接受的极限,就是做订正之后也不知道还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F:
设计的时候考虑的器件误差,加入硬件或软件调校,关键是要稳定啊

楼主:
回复可13楼:是器件误差也应该不会差这么多吧,同一电路,换二个同一批次的AD,相差四十个采样间隔,您觉得正常吗?

网友G:
弱弱的问一下,你的基准电压上的电流是多少么

网友H:
如果1000度的测温范围,0.5度也算正常
100度也不算大啊
正确的表述你所采用的测温元件,所采用AD采样位数,读数差别,还有采用什么样的基准

网友I:
用的是什么AD?如果误差在Datasheet 的范围内,那就正常,如果超出了,那就要再看情况了。

AD是多少位的?如果是24位的,相差四十个采样间隔(我理解为LSB),很正常。

测一下AD的有效位是多少?

楼主:
16位的AD,我觉得有四十个采样间隔,就是LSB,相差就比较大了

网友E:
你把原理图贴出来。
如果不同的ADC的参考电压不一样,测量自然就有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