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车需要经常检查的部位

楼主(2011-05-21):
爱车需要经常检查的部位
电池:如果电池使用超过四年,它也许只能在温暖天气正常工作。
  防冻液:要每周检查防冻液位。如果液位总是降低而又没有发现外部泄漏,那么应该是发动机发生内部泄漏,必须检修以防止重大的发动机故障。
  气压:检查轮胎气压并充气至制造厂推荐的压力;低轮胎气压会加速磨损并增加燃油消耗。如果轮胎总是跑气,可能是胎扎破了或充气阀坏了,必须进行修理。
  轮胎面:如果轮胎磨损严重或不规则地磨损,可能表明车轮定位有问题或是前端部件已磨损。
  冷却剂颜色:冷却剂变色表明其中的抑制剂耗尽了,而且发动机和散热器正在被侵蚀。
  刮水器:检查风档刮水器有没有裂纹或者撕裂,并每年更换。
  皮带:更换润滑油同时就检查一下,因为损坏的皮带会造成发动机性能降低或故障。
  车灯:保证车灯清洁与工作正常,在仪表板杂物柜里放几个备用灯泡和保险丝。
  减震器:上下弹动汽车然后开车来检查减震器。如果车辆的弹动并不停止,表明减震器已有磨损或是有泄漏。
  保养动力转向装置:每月检查一次工作液,如果太少了,检查软管是否泄漏。
  火花塞:磨损的火花塞会浪费燃油并增加废气排放,所以要检查并在需要时更换。
  空调系统:为保持凉爽,每年春季检查汽车的空调系统。
  检查传动液:依照用户手册的指导每月检查传动液。按照要求加满。

网友A:
防冻液每周检查?

网友B:
买了车在回来看吧

网友C:
:L偶连轮胎有没有气都没看过,有两次启动后,怎么有响声?下车一看,轮胎没气了,赶紧换备胎!5年了就出现过两次轮胎没气

网友D:
买车是为自己服务的,除非出远门,除非事先知道有重要事情,才会提前看看车况。
一般情况下,有这个必要吗?变成人是车子的奴隶了?

网友E:
经常检查也是为了自己考虑

网友F:
原来如此啊

网友F:
自己检查检查

网友G:
经常检查检查

网友H:
为了安全起见

网友I:
还是定期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