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输出大电流PCB布线,如图选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楼主:
上面的双面板,电容的+5V正反面都走线,gnd相同,回去是单独的一根GND,回路长,但是每个电容过的纹波电流都一样
下面的pcb正面铺+5V,反面铺GND。但是最左边的电容最痛苦,过的纹波电流最大
选谁呢

网友A(2011-05-22):
这么宽这么短的铜箔,其电感量和电阻很小,远小于电解电容ESR,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