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汽车的轮轴有几种办法或是哪些设备

楼主(2011-05-22):
请高手们给个方案,测量汽车的轮轴,谢谢

网友A:
测轮轴的什么?

楼主:
测汽车的轴数,有哪些设备,或是有哪些方法

网友B:
就你自己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楼主:
我再说一遍,汽车的轮胎是安在汽车的主轴上的,一根轴两边安着轮胎,一般的车有两轴的,三轴的,还有四轴的,五轴的,六轴的,我想找个设备,能在汽车经过的时候,判断出他是几轴的车

楼主:
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在路的一侧装一个或多个红外发射管或激光发射管,在路的另一侧安装相应的接收管,用单片机对接收信号进行处理即可。

网友B:
也可以在地上挖一个横向的小槽,槽上盖上5cm宽的铁板,并用弹簧将铁板的一边支撑起3mm,再在下放放置一个微动开关,每一个轮轴经过时将触发一次微动开关。

楼主:
红外管的对射效果还可以,不过也经常出错,压力的我想过了,“也可以在地上挖一个横向的小槽,槽上盖上5cm宽的铁板,并用弹簧将铁板的一边支撑起3mm,再在下放放置一个微动开关,每一个轮轴经过时将触发一次微动开关”这种设备现在也在应用,不过时间长了,些微动开关就弹不起来了。压力带的没有用过,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能不能详细的说说,或给出一两种产品

网友C:
压力带下面用压力传感器感应,这样寿命就不成问题。

楼主:
线圈应该没办法精确的测轮轴数,大车上有两联轴和三联轴,轴与轴之间的间隙比较小,所以说用线圈不太好实现

网友D:
红外对管最简单也最可靠。

网友E:
线圈没问题,算法要麻烦。当然,用压力传感器很好,关键是成本。止图为压力传感器测轴。

楼主:
这是压力传感器没出来的吗

楼主:
这个波型确实不错,很好判断

楼主:
20楼的留个联系方式可以吗,我的QQ 1050209477。

网友F(2011-08-05):
用不用考虑连续过两个车或者几个车的问题啊,是不应该先在较高位置判断一个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