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重新上电后DeviceIoControl返回FALSE

楼主(2011-05-22):
USB设备重新上电后DeviceIoControl返回FALSE

网友A:
楼主遇到什么情况了?

楼主:
USB设备和应用程序同时上电时,应用程序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返回TRUE,但是将USB设备断电后重新上电后(应用程序不重启),应用程序再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时则返回FALSE

楼主:
也试过将USB设备保持不断电,将应用程序重启,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返回TRUE。

网友B:
DeviceIoControl的设备句柄连接已经失效,请重新打开设备,再发送DeviceIoControl。

楼主:
重新打开设备是指:bOpenDriver这个函数吧,我重新打开了,并且返回的指针不为NULL。

楼主:
我的应用程序是这样调用的:
  HANDLE hInDevice;
  if(!bOpenDriver(&hInDevice,_T("……")))
  return;
  DeviceIoControl(hInDevice,……,……);
调试时hInDevice是重新打开了的。

网友C:
hInDevice后面有关闭吗?设备句柄是使用引用计数的,所以要全部关闭,重开才能达到刷新的效果。

楼主:
已开始我也认为是这个原因,后看来查了一下每次用完hInDevice都有关闭,还是不对!

网友D:
关闭是在设备拔出后,插入前及时关闭了吗?

网友D:
否则可能会由于驱动的原因,导致开的不是真实有效的设备句柄?

楼主:
应该是及时关闭的,每次调用完成后就执行:CloseHandle(hInDevice).

楼主:
我用的USB芯片是Cypress的Cy68013A,驱动也是由在网上下的,如果驱动的原因的话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E:
如果最新驱动还是有问题的话,建议尝试联系厂商试试。

网友F:
你掉电以后,USB设备是重新加载的驱动,对应的handle已经发生变化了,不是你之前打开的handle了,当然IOCTL就错了。返回false的时候,你可以getlasterror试试,就可以看到具体的错误原因了。理论上讲你设备掉电重新接入,原来的handle就是会失效,你只能重新打开新的handle。

楼主:
好吧,这是绝招了,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