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怎样在手动布局时查元件?

楼主(2011-05-22):
protel99se中怎样在手动布局时查元件?有时元件太多,要找查元件费时间.

网友A:
建议先自动布局,那么不用手动将所有的元件放置位置,提高效率。最简单的方法是升级到dxp,点一下就能跳到元件处。

楼主:
哦,在DXP中打不开PROTEL99SE文件,是DXP软件本身的问题,还是我没装好?

网友B:
快捷键:E-M-C

网友B:
然后选择你的标号

网友C:
左边框有个查看,选择你需要显示的元器件,再点击“Jump”,就会跳到你要查找的元器件了。如图:

在原理图,PCB都打开的状态下,原理图中先T+C然后鼠标点击需要查找的元器件就会却换显示PCB的元器件。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在原理图里选中,然后按t+s键

网友E:
在原理图中点击cross probe (就是像鞭**那个图案),用它点击你在原理图上对应的元件,自动跳到PCB对应元器件位置。或则用7楼大哥说的方法比较可以,既可以找器件还可以修改器件参数。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