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9

楼主(2011-05-22):
我在使用639时,我让AFE输出载波,结果他输出的载波频率只有44K,正常的应该是125K.
请问是为什么呢?

还是有寄存器配置这个载波?

网友A:
没搞过KEELOQ,呵呵,不清楚,不过按道理一般不会做死把,应该是可调的。

楼主:
主要是看规格书,没看到有可调的地方.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