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的uart1发不出数?

楼主(2011-05-22):
情况如下:用查询方式分别向uart0和uart1发送数,uart0能正常发送,uart1的txd(75脚)管教上总不出现数据,保持低电平,调试过程中把75脚整成io口用也是无法在io口上输出数据,不知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坛友?
我的相关程序如下:
void UART1_Init (void)
{
unsigned int Fdiv = 0;
PCONP |= (1 << 4);      // 打开UART1
/* 初始化相关的I/O口 */
PINSEL4 |= (0x02 << 0) | (0x02 << 2); // 设置P2.0和P2.1管脚连接到UART1

/* 初始化串口通讯参数 */
U1LCR  = 0x80;       // 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DLAB=1,允许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 / 16) / UART1_BAUD;  // 设置波特率
U1DLM  = Fdiv / 256;
U1DLL  = Fdiv % 256;
U1LCR  = 0x03;       // 令DLAB位为0

//U1FCR  &= ~0x07;      // 禁用FIFO
U1FCR =0x01;
    U1IER  &= ~0x07;      // 禁止UART产生中断
/* 以下语句设置小数分频系数为0.5 */
//#if  FDR
//   U1FDR  = (1 << 0) |      // DIVADDVAL=1
//    (1 << 4);      // MULVAL=1
//#endif
}
/*********************************************************************************************************
** 函数名称:UART1_SendByte
** 函数功能:向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查询方式
** 入口参数:dat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void UART1_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
U1THR = dat;
while ((U1LSR & 0x4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函数名称:UART1_SendStr
** 函数功能:向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串
** 入口参数:str 字符串首字符指针
** 出口参数:无
**********************************************************************************************************/
void UART1_SendBuf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UART1_SendByte(str[i]);    // 发送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