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中电感的磁芯如何选择?

楼主(2011-05-22):
一直流降压电路,输入电压36V,输出电压12V,负载最大工作电流200MA,L1的磁芯以前用的是EE19的磁芯来做的,量产了1000台产品无问题。由于EE19磁芯太大现改用8*12的工字型磁芯来做电感,电感量和阻值均于以前EE19相同。此电感装上产品后,产品能正常工作,5分钟后,MOS管,二极管击穿。电感磁芯发烫。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感量相同 是指 计算出的值?

网友B:
漏感不同的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