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 for Cortex-M 发布帖

楼主(2011-05-22):
“菜农 Cortex-M0 助学园地”社区预览版 20110522。

——————————————————————————————————————
“菜农 Cortex-M0 助学园地”社区预览版 20110909。

修改记录:
  • 优化了调度器逻辑。速度和空间都得到了改善。
  • 增加了Cortex-M3的支持。
  • 修改了任务类构造函数,根据调度算法的不同的而有不同的参数。
  • 去除了mbox_t类。
  • 将mmbox_t类改名为mbox_t,增加了 0 值的支持,并修改了相应的同步原语。
  • 改正了edf头文件中的一处错误。
  • 将新唐 Keil uVision 工程向导分离出来,做为独立的安装包发布。
【注】:由于文件目录结构有变动,所以最好先卸载以前版本的安装。
——————————————————————————————————————
“菜农 Cortex-M0 助学园地”社区预览版 20111018。

修改记录:
  • 为事件标志类 flag_t 增加了一种等待模式(见 47 楼说明)
  • 修改了启动代码和链接脚本,可以在ram初始化之前进行系统硬件初始化,并可以使用多个ram区。
  • 调整了部分文件的位置。
【注】:适用于 新唐 NuMicro 系列单片机 uVision 工程向导 20111203。
——————————————————————————————————————
链接:LOOK 简介
链接:新唐 NuMicro 系列单片机 uVision 工程向导发布贴

网友A:
好好学习吧,不然要落后老头了……

网友B:
落后你老头是必然的了

网友A:
最近版测试全部通过,谢谢老师!!!

网友A:
菜农即日起只专注于look的应用例程,两耳不闻窗外事

网友C:
哈哈,真丰富,又看完了一本OS书了,基本搞清楚了,可惜被公司发配边疆了,没带电脑。:dizzy:

网友A:
look的同步对象的例程全部在这里了,在考虑高级应用了。

网友D:
哈哈!顶一下。给力的LOOK,订的书到了,有时间得好好翻翻。

网友A:
注意:这里才是LOOK的发布帖和最新版本

网友E(2011-09-03):
下下来准备学习

网友F:
好多东西,先做准备活动··

网友E: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老师最好给几个例程。

网友G:
真是不一般

网友H:
晚上下载最新版本学习...

网友B:
已经下载,只是还没时间学,NND

网友H:
Lee 老师!您好!
卸载之前的0522版本,再重新安装0909版本,里面的Wizard没有了!

网友H:
7、将新唐 Keil uVision 工程向导分离出来,做为独立的安装包发布。

请问发布在哪里了?

楼主:
还在制作中......

楼主:
工作量大啊!而且,这个软件不只是自己用的,所以,需要仔细再仔细。

网友H:
恩,老师辛苦了!
您慢慢弄,我先看看书,整理整理思路,好久没仔细学习了,先收收心...

网友A:
这两天抽时间做新的例程。

网友A:
与三心23楼问题相同。

网友I:
哈哈!太给力了!顶一下。

网友(2011-11-04):
:victory: 改天学习下。

网友J:
这么爽的,,,还支持STM32的,,我喜欢,,下回下过来学习一下,,,新手啊

网友A:
期待老师早日完成升级工作~~~

先感谢老师的付出!!!

网友K:
必须认真学习。

网友L:
想跟进呀   加油呀    老农

网友A:
今天测试新版本。

网友M:
hot大叔,你的例子再mdk下没法编译呀

Build target 'Debug'
compiling init.cpp...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arm-none-eabi-gcc'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安装gcc了吗?老师正准备升级,有兴趣可以和老师交流look,我们在QQ群12047788里交流。

网友A:
正在测试新版本。

网友A:
李老师授课
用户数据长度不够4字节的,可以扩展到4字节,就可以使用邮箱传递了,但要考虑效率问题,4字节的数据,效率是100%,2字节的数据,效率只有50%,单字节的数据,效率只有25%。
大于4字节的数据,一般不采用直接传递数据本身,而是把数据的地址(指针)作为消息来传递。
也可以采用拆分数据的方法,把大数据分成小块从邮箱传递,但这种方法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如抢断、邮箱满等情况。
对于消息数据的类型来说,由于传统的邮箱发送和接收函数只能接受固定的数据类型(一般是void*),所以用户的数据类型,需要在本身的类型和固定类型之间强制转换(发送时强制为void*,接收时强制回用户类型),这样做,除了麻烦外,也是一种隐患。
而look由于是基于c++的RTOS,比较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mbox_t设计为模板类,用户的消息类型需要在邮箱创建时,以模板参数的形式给出,并且消息的发送和接收函数,也会只接受这种用户类型的消息,这就避免了传统的强制的方法,不仅优雅,而且是类型安全的。
下面具体说下mbox_t的使用方法:
首先要创建邮箱实例,上面说了,需要给出用户消息类型和邮箱容量作为创建时的模板参数,语法形式为:
mbox_t<用户消息类型,邮箱容量> 邮箱实例名;
使用邮箱发送和接收消息,有一个限制:不允许在调度器尚未运转之前,这些地方位于:
1、构造函数,当创建全局对象时。
2、LOOK_HWINIT()函数。
发送消息使用mbox_t::put()函数,put()函数的原型为:
bool put(T msg, uintptr_t timeout = 0);
T是用户消息类型,msg是消息实体,timeout是超时限制。
put()函数还有其他几种形式:
bool tryput(T msg);
非阻塞地发送消息。
bool tryput_front(T msg);
非阻塞地以lifo方式发送消息。
bool put_front(T msg, uintptr_t timeout = 0);
以lifo方式发送消息。
bool do_tryput(T msg);
在调度器已锁定的情况下,发送消息,没有阻塞。
bool do_tryput_front(T msg);
在调度器已锁定的情况下,以lifo方式发送消息,没有阻塞。

网友H:
LOOK又更新了,顶啊!

网友A:
注意最新版本是:
“菜农 Cortex-M0 助学园地”社区预览版 20111018

楼主:
LOOK 20111018 为 flag_t 增加了一种新的等待模式:LSB。

enum mode_t {
    ANY_KEEP,
    ANY_CONSUME,
    ALL_KEEP,
    ALL_CONSUME,
    LSB_KEEP,       // 新增
    LSB_CONSUME     // 新增
};
作用是,返回所等待的 pattern 的最低位,例如,当前 flag 为 0b110011110,当请求 pattern 为 0b1011011 时,原语返回 0b10:

  1. flag_t flag(0b110011110);    // flag 初值
  2. ...
  3. int ev = flag.wait(0b1011011, flag_t:LSB_CONSUME);  // ev == 0b10
这个等待模式类似于 ANY 模式,不同的是 ANY 模式会返回所有满足 pattern 的位,而 LSB 模式只返回满足 pattern 的最低位。
LSB 模式可用于一些特殊场合,例如:管理一组按数组结构排列好的共享资源,资源最多 32 个,当应用程序(任务)来请求资源时,分配其中一个未用资源,并将其资源地址返回给任务。
下面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固定大小内存池的管理例程:

class mempool_t : flag_t {
public:
    __INLINE mempool_t();
    __INLINE void* alloc(uintptr_t timeout = 0);    // 分配
    __INLINE void free(void* blk);                  // 释放

private:
    struct blk_t { uint8_t data[80]; };
    blk_t buf[10];          // 内存资源
};

__INLINE mempool_t::mempool_t()
: flag_t((1 << 10) - 1)           // 10 块的 bitmap
{
}

__INLINE void* mempool_t::alloc(uintptr_t timeout)
{
    uintptr_t lsb = wait(~0, LSB_CONSUME, timeout);
    return lsb != 0 ? &buf[ctz(lsb)] : 0;
}

__INLINE void mempool_t::free(void* blk)
{
    // 可以先检查blk的合法性
    set_bits(1 << (reinterpret_cast<blk_t*>(blk) - &buf[0]));
}

网友A(2011-12-04):
LOOK 20111018 为 flag_t 增加了一种新的等待模式:LSB。
enum mode_t {
    ANY_KEEP,
    ANY_CONSUME,
    ALL_KEEP,
    ALL_CONSUME,
    LSB_KEEP,       // 新增
    LSB_CONSUME     // 新增
};
作用是,返 ...
引用 楼主:

老师,可否您上传个例程??

谢谢!!!

网友B:
学习的好帖也得顶起来

网友N:
试试看 能不能回帖

网友N:
这是什么时间

网友O:
这个必须要顶...跟着老师学习..

网友P(2012-01-04):
李老师真厉害呀.!

网友Q(2012-06-14):
哇,强烈置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