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芯片和分立元件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1-05-22):
比如 想处理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一般是 对信号进行处理,使信噪比提高等,然后AD变换等等

现在有些芯片功能比较强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进入芯片,然后出来就是非常完美的数字序列了, 也就是把很多电路集成了

分立元件 不是说三极管之类的 ,是指运放等组成的模拟电路

这2种方法 哪种好些呢 ? 选用功能强大的芯片价格肯定高, 在此不讨论价格的问题。
这2种方法 是不是选集成强大的芯片 做出的效果 信噪比要高呢 ?

或者说是 运放等很多器件组成的电路 想做到 芯片那种质量 比较难,
是这样吗?

网友A:
这个也未必,高手采用分立元件也可以做到完美的信号处理效果,甚至可能优于采用集成芯片的处理效果!
集成芯片相比分立器件,主要是简化了电路,便于设计和调试,从而节省PCB成本和开发的时间成本。

网友B:
楼主说的高性能芯片并非所有场合都适用,很多地方还是要基于常规元件组建电路去解决问题,但SOC芯片确实是技术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