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SCH导入PCB的问题

楼主(2011-05-22):
我画好了原理图  电气检测没有问题,在就生成网络表  ,但是导入到PCB中没有图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A:
元件库没有调出来。

楼主:
我使用的都是元件库练的原件  但是我导入的时候加了元件库  而提示说找不到原件的封装。元件库里面的原件不是都自带有封装吗?

网友B:
核对你的原理图中的元件封装与对应库的封装是否一样,不一样当然会有错误提示;建议最好还是自己建立一个库文件;软件自带库有的会与我们常规设置是相反的,提一个99se中M7就和我们常用的相反。

网友C:
估计是LZ的封转库路径设置有问题,导致无法读取PCB封装库文件。建议你检查一下SCH和PCB文件的路径设置,,

网友D:
如果是所有的封装都找不到,那估计是没有添加PCB库。如果只有个别错误,那就把错误的元件封装和PCB封装核对下吧。

网友E:
没有在原理图中指定PCB封装,也没有导入PCB封装库。

网友C:
“电气检测没有问题”,说明楼主应该是已经在原理图中指定了元件的PCB封装了,,

网友E:
电气检查并没有检查是否指定封装,DRC只检查未连接,重名等问题。

网友C:
呵呵,如果楼主是用Protel的话,我不是很熟悉这个软件;

但是若没有指定元件封转的话,Capture是无法生成网表的,会报错;当然,DRC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
如果有自己画的元件的话,极可能是缺少封装,建议你自己买完元件,把所有的元件的封装画好,再倒入PCB,不然导进去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