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utocad图形文件导入Protel99se

楼主(2011-05-22):
为了节省时间用扫描义把板子尺寸扫进电脑,然后用CAD软件打开保存后想转入99SE里面,可就是转入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这里寻求帮肋。如图

网友A:
需要把文件保存为CAD2000格式,再导入protel。

楼主:
能转过去了,但是在转的过程中板子的尺寸不是1:1的。不知尺寸怎么样才能更改。

网友B:
请先确认导入时的单位设置。

网友A:
是的,而且导入后,全选剪切,然后粘贴,就应该变成1:1了:1

网友C:
最好用AD6来,那样有许多错误AD6能忽略;尺寸在导入PCB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和CAD的尺寸一样,一般都公制。

网友D(2014-02-12):
导主不是非常好,老是缺线。

网友D:
导入不是非常好,老是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