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器LM319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5-22):
在一个模数混合电路中,LM319用于脉冲幅度鉴别,前端是模拟电路,正负信号都有,LM319输出端去数字电路。
1,LM319本身的滤波电容应该接在模拟地还是数字地?之前用运放都接在模拟地了,这个不清晰。模拟地和数字地在板子入口电源插座处连接在一起。
2,LM319手册说,INPUTS AND OUTPUTS CAN BE ISOLATED FROM SYSTEM GROUND。这话怎么理解?
3,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差分输入电压最大是±5V,Input Voltage,输入电压范围±15V,后者是指单端输入电压吗,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网友A:
前者说的是差模电压,即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后者说的是共模范围,即两输入端对地电压。当供电电压小于正负15V时,共模范围为正负电源之间。

楼主:
呵呵,这个明白了,我竟说外行话。:loveliness:

还有1和2呢。1是不是模拟地数字地无所谓?2的系统地是哪个地,大地?

网友B:
to 3L:

此为比较器,输出直接入MCU的IO口,因此基本不用分数字和模拟地,采用单一地即可。

LM319内含两个比较器,其电源和地都是隔离的,可使用在两个相互隔离的系统中。

网友C:
比较器不是没有反馈吗,那个并联的Rc是什么呢?

网友A:
5楼:
加一点正反馈,使其具有滞回特性(施密特电路)。

网友D:
滞回特性(施密特电路)主要有什么作用

网友E:
滞回特性(施密特电路)主要有什么作用
引用 网友D:

可以防止输入电平约等于比较门限时输出发生振荡。

楼主:
最后还是把退耦电容接在模拟地上了,当成模拟电路吧。谢谢大家。

网友(2012-03-13):
那个退藕还接模拟点 求解

网友F:
有2点疑问:
1、LM319是哪个公司的,我怎么没有印象?
2、比较器的正负电源供电,是OC输出的话,输出低电平就是-VCC了。

网友G:
LM319芯片NS公司产;
OC输出高电平取决于上拉的电压,低电平一般用二极管到地,嵌位于地;

网友F:
LS说的对,以前只用通用的393、339之类的。
LM319还有一个GND脚,适合较宽的正负电压转换到TTL电平。

网友H(2012-11-27):
学习了  解决了我一个疑惑

网友I:
模电及运放是一个难点呀,好好学下;数字电路比较清晰,好学一些呀,不知有没有同感?这个电路,我就学习到了一些东东

网友J:
引用 网友F:
LS说的对,以前只用通用的393、339之类的。
LM319还有一个GND脚,适合较宽的正负电压转换到TTL电平。 ...

TTL电平和CMOS电平怎么理解?怎么区分?谢谢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E:
可以防止输入电平约等于比较门限时输出发生振荡。

这个电路339输出低电平电压到底是-15还是0呢?

网友E(点评):
接近0V,即GND电平。注意比较器的内电路,输出是个OC晶体管,其发射极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者说的是差模电压,即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后者说的是共模范围,即两输入端对地电压。当供电电压小于正负15 ...

这个电路339输出低电平电压是-15V还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