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管栅极电压可以高于漏极电压吗

楼主(2011-05-22):
书上只写 gs ds 电压 决定工作状态
gd电压这么看的话 可能出现负的, 也就是g电压高于d电压
这样对吗?

网友A:
“n沟道mos管栅极电压可以高于漏极电压吗”
可以,很常见。

楼主:
machang老师 意思是 GD电压为负数 也非常安全可靠?
GD 正负都完全可以?

目前有个老者 非说管子D是电源端,G是控制端,控制端电压不能高于D电源端,说可能不可靠。

我该怎么解释给他听啊
谢谢!!

实测给他看。

网友B:
饱和导通状态时G端电压不就高于D端了

网友A:
3楼:
N沟MOS管,G端电位高于D端很常见。开关电源中,每个工作周期必有一段时间处于这种状态。若D端电位不能低于G端,那么开关电源的功率损耗就会大得不能接受。
至于怎么解释给他听,那个我不知道。

网友C:
GS加电压导通的时候不就是G端电位高于D端么

这个解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