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湿度传感器来检测湿度

楼主(2011-05-22):
(无正文)

网友A:
AM2301,SHT11等

网友B:
HIH5030
HTG3515

楼主:
ls好用吗?

楼主:
我用的是DHT11,精度不高

网友B:
ls好用吗?
引用 楼主:

好用,比SHT11等好用,精度差不多,SHTxx价格很贵,而且在接线比较长的情况下,很容易坏,另外就是它很怕脏,只要稍微有点灰尘,测量精度马上就会变得很差,还特别怕静电,静电打坏的很多很多。

SHT的东西根本不成熟,建议别用。

网友C:
湿敏电阻,再加个555,做个振荡,检测频率来判断当前湿度,根据湿度手册算。

网友B:
湿敏电阻,再加个555,做个振荡,检测频率来判断当前湿度,根据湿度手册算。
引用 网友C:

精度很差,如果你能接受20%误差的话,可以这么搞。
误差的主要来源:
1、555振荡是靠RC振荡,RC振荡频率受温度等影响,误差较大
2、湿敏电阻受温度影响较大,而且在高湿、低湿情况下,传感器比较容易坏掉,20%以下,90%以上基本不能测量。
3、从成本上讲也没很大优势,进口名牌湿敏电阻价格在10RMB左右,其它电路等也要5块钱

555根本不是一个工业化的产品方案,做做DEMO玩玩还成。

网友D:
我用过AM2301,但感觉湿度测量并不是太准,我们这大冬天(河南),显示湿度在60%左右,我查了下天气预报顶多也就20%,但对它吹口气,看见显示湿度也在上升,过会也能下降

网友E:
用SHT10,感觉还好。

网友F:
嘿嘿 我还玩过干湿球呢

网友B:
我用过AM2301,但感觉湿度测量并不是太准,我们这大冬天(河南),显示湿度在60%左右,我查了下天气预报顶多也就20%,但对它吹口气,看见显示湿度也在上升,过会也能下降 ...
引用 网友D:

那肯定是质量不过关了吧。

HIH5030\HTG3515的精度在4%~5%左右吧。

干湿球没耍过,可能不会太准,可能测露点能好点。

楼主:
有没有只测湿度的芯片?我想用18B20测温度。

网友B:
我给出的两款都可以只测量湿度,HTG3515上面还有一个NTC,可以测量温度,如果不要可以让供应商去掉。

楼主:
淘宝上竟然没有HTG3515

网友G(2011-07-17):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我的主要目的是R3是一个温敏传感器,温度降低的话,R3变为高阻态,TRI为低电平,Vo输出高电平,但是为什么仿真出来是低电平的?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H(2011-10-11):
回复 网友B:

叶工
HIH5030\HTG3515 DHT11 这几款是主要在国内封装的 还是在国外封装的?对于有些集成的温湿度,若我只需要其中的一种功能,那是不是可以让供应商只封装这一种?

还有无其他比较好的 温湿度和湿度传感器 推荐?

网友I:
可试试HF3223,把湿度转换为频率,湿度和频率是线性对应关系,没有测温度功能。

网友J(2013-10-09):
引用 网友B:
精度很差,如果你能接受20%误差的话,可以这么搞。
误差的主要来源:
1、555振荡是靠RC振荡,RC振荡频率 ...

版主讲的有道理的,RC震荡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是自己设计电路,不采用集成的模块来测湿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想法可供参考,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2# yewuyi

叶工

前两个是国外封装的,后一个是国产的,替代瑞士SHT11。

HIH5030是霍尼韦尔的,主要产地在美国和墨西哥。

HTG3515是法国Humirel的,美国精量后来收购了这家法国公司,工厂在法国。

HIH5030没有温度传感器,HTG3515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温度或湿度,或者温湿度,其不同的后缀对应不同的子型号。

HIH5030和HTG3515是通用湿度传感器中比较好的了,当然有更好的,例如精度达到2.5%以内,但价格基本都在千元左右了,非计量仪器则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可试试HF3223,把湿度转换为频率,湿度和频率是线性对应关系,没有测温度功能。 ...

HTF3223和3226完全是垃圾,精度太差,也根本没有任何内部温度补偿,最大误差+/-15%左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精度很差,如果你能接受20%误差的话,可以这么搞。
误差的主要来源:
1、555振荡是靠RC振荡,RC振荡频率 ...

你好,如果采用湿敏电容呢,然后使用RC震荡呢,如果不采用整体的模块,采用555这种方案对于室内使用的条件下应该足够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好,如果采用湿敏电容呢,然后使用RC震荡呢,如果不采用整体的模块,采用555这种方案对于室内使用的条 ...

1、HIH5030和HTG3515内部都是湿敏电容测量湿度的。

2、湿敏电容+555,在15~35度这样的室温环境下,不做任何标定的情况下,误差在+/-15%左右,误差主要由湿敏电容本身、555的温漂、555的门限电压偏差等等综合而成,555是一种很廉价的东西,每一批之间在这些参数上差异都很大,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如果非的自己用湿敏电容+555来做,除非接受+/-15%误差,否则就的自己做单台标定,用芯片记录标定值,每次输出时再根据标定值和测量值校正完再输出,此时等同你自己了一个湿度测量模块。
单台标定非常消耗时间,而且需要使用恒温恒湿箱和高精度湿度测量仪器做参考仪器,你自己把握一下这么做是否值得就明白了。

网友B:
单卖Humirel的湿敏电容也要10块钱左右,你还的做PCB和电路,并生产为模块,然后再进行单台标定,一般恒温恒湿箱标定一次的时间差不多5个小时,即使你一次标定10个的话,这个代价也是极为惊人的。

一般的恒温恒湿箱差不多要15万左右,还的再买一台4万左右的高精度湿度测量仪器做参考,你自己算算这么做下去值得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单卖Humirel的湿敏电容也要10块钱左右,你还的做PCB和电路,并生产为模块,然后再进行单台标定,一般恒温恒 ...

首先感谢叶工的指点,我之前也想过误差的问题,但是因为没有实际测量过,不知道是什么程度,另外对于实际的标定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非常感谢。这样看来确实使用模块比较划算。但是因为是学生,所以有些时候任务要求不让用模块,个人也是没有办法,我就把叶工的指导整理成方案,往上提交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首先感谢叶工的指点,我之前也想过误差的问题,但是因为没有实际测量过,不知道是什么程度,另外对于实际 ...

学生动手用555做做还是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意义不在于设计能否转化产品,而在于帮助学生对电路等有更深刻的理解。

着眼点不同。

老师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你用555做了,并且能总结出它的所有优缺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学生动手用555做做还是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意义不在于设计能否转化产品,而在于帮助学生对电路等有更深刻的 ...

非常感谢叶工。

网友K:
一般是用湿敏电阻来做,价格会低一点的

网友L:
SHT20,还是可以的

网友M(2016-09-02):
引用 网友B:
单卖Humirel的湿敏电容也要10块钱左右,你还的做PCB和电路,并生产为模块,然后再进行单台标定,一般恒温恒 ...

做湿度需要湿度标准器--冷镜露点仪,不然校验不准,进口的冷镜露点仪价格一般8-20万,国产的好的不多,有一款ACG-CM2080E冷镜露点仪比较好,不到5万元,精度高也稳定,温湿度箱进口的一般20-50万,国产的10万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