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关于PCB覆铜后修改问题

楼主(2011-05-22):
最近公司对PCB底层如下要求,除底层走线外均去绿油。
由于底层走线复杂总不能手工绘制bottom solder吧。想把覆铜后的铜复制一份更改为bottom solder这样就方便了。研究了许久这个问题依旧。所以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或者有比手描快一点的也行。

网友A:
去绿油是什么意思?
最近公司对PCB底层如下要求,除底层走线外均去绿油。

网友B:
露铜

天热了,需要多露一点散热,哈哈,没见过这种露法

网友C:
走线上去掉阻焊层,走线上加锡。

但还是没有明白LZ到底是那块去绿油?

网友B:
铺铜去绿油赤膊!傻了吧

网友D:
你去找几个人,把提这个要求的人抓出来揍揍。

网友E:
希奇...

一般有一些大电流的铜箔可能去掉阻焊绿油,在生产的时候搪一层焊锡,可以提高铜皮的过电流能力,其他没听说...

网友F:
protel无压力,BS和BT布相同的线而已,拷贝粘贴的干活,使用GLOBAL功能。
楼主要求是除走线外去旅游,负片使用就是。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军工品的
PCB是安装在铜板上的,铜板是按PCB底层走线,然后数控跟据走线挖出槽子,产品造型可以说全是数控洗出来的,是一个整体。因为公司主要做功放和射频部份,考虑到良好散热和接地。 又因走线在槽子没有保护层容易短路等其它问题。

楼主:
可能有些工程师没明白什么意思,现附张图

楼主:
不好意思刚好弄反了,不是走线,而是全部覆地的地方。

网友B:
把线条中的孤岛敷铜删除就是你要求的拉,晕

网友B:
这图上绿油部分象手工画的

楼主:
手工画的bottom solder,比较的潦草。

网友G:
在solder层上一点一点加矩形填充,这种事情最好跟做PCB厂的工程师咨询一下,有的时候软件实现不了的功能,他们那边可以做

网友H:
是有点希奇,你想怎么搞 都是可以成的。
只是方法问题,我用的AD8.3 直接PG solder 就全铺了 不行。
用CAM吧 将BOTTOM 复制在SOLDER 或是告诉PCB厂 你要的。

网友I:
学习学习,新手入营,呵呵

网友J:
让PCB厂解决.

网友K:
直接给厂家说不做阻焊就可以了,没必要自己纠结。

网友L:
我的理解是,直接覆铜在bottom solder层上,不过最好和生产厂家说明一下

网友H:
不知道要啥 如果要散热好 可以用铝基板或是铜基板!
这么不知道啥作用 真是让人好猜哈!

网友M:
LZ,你和PCB厂家说就可以了.PCB厂家还少一道工序呢.
或都你把你的gerber文件copy一份,然后改个名字也成.

楼主:
eydj2008
当初我想用gerber文件,把底层覆铜层再复制一层,复制那层让PCB当bottom solder,但是PCB板厂说文件容易出错。eydj2008能详细说说你用CAM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