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

楼主(2011-05-22):
1、板子是4层:TOP、GND、VCC和BOTTOM
TOP和BOTTOM两层都铺了铜。铜皮通过通孔和GND层AGND块连接。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板上RF部分地是AGND,其他部分电路的地是GND,
这样其他电路(比如485)的干扰会不会通过上下层铜皮影响到AGND进而影响RF工作;
2、问题1的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话。能否将TOP和BOTTOM设成混合面,这两层上铺的铜和GND层对应,并通过过孔相连。一般TOP和BOTTOM都是NO plane,将TOP和BOTTOM设成混合面会有什么影响,毕竟以前没有这样弄过。

网友A:
是AGND和GND隔离敢不敢的说,

网友A:
画板子的时候,提前用keepout隔离了

网友B(2011-06-26):
AGND和GND是用淡点连接处理的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