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与输出的同相、反相判断问题

楼主(2011-05-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来的?

网友A:
如果普通运放的输出经过一个反相电路再输出,则原来的同相端与反相端应该调过来看待

网友B:
re LZ :

输入输出之间的同相或反相关系意指输入和输出间有0或180度的相位差,即输入增大时输出也增大(同相)和输入增大时输出却减小(反相)。这里的“正反”关系特指输入和输出间的关系(如放大器)而不是指输出的绝对相位。如果要使输出翻个相位,而将输入也翻个相位当然可以。但这不是这里所讨论的输入输出间的相位关系问题。

楼主:
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好不:
判断输入与输出的同相、反相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2、具体应该怎么判断呢?

网友C:
5楼:
1、存在反馈时,绝对有意义。在信号被分成若干频段放大时,有意义。
2、瞬时极性法。

网友A:
判断输入与输出的同相、反相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这个……显示出问题有点严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