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布线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11-05-22):
dm9000a有些问题弄不明白
1.chassis ground是指RJ45插座外壳还是大地?如果chassis ground是指大地那么插座外壳接模拟地吗?
2.模拟地和chassis ground连接的两个0.1u电容位置有要求吗,简单排在一起就可以吗?
3.dm9000a的2.5v输出,我看到一些设计中连接了2.5V的外接电源,这是为什么?

网友A:
re LZ:

chassis ground 就是插座(或机箱)外壳地——即通常为大地。这也是电缆的屏蔽地(若有屏蔽层的话)。

其中的电容(0.1μF/2KV)为对地匹配用的耦合电容,应该和那几个匹配电阻一起放在RJ45和隔离变压器间。

dm9000a提供了2.5V电源(由3.3V经内部DC/DC输出)给隔离变压器的中间抽头(有别于dm9000,直接使用外电源3.3V)。

楼主:
有些设计加了2.5V的外接电源连至dm9000a的2.5V引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to 3L:

不是外接2.5V电源,而是dm9000a自身的2.5V电源(由外接3.3V电源通过内部降至2.5V)。

网友B:
chassis ground与电源地应该在变压器中间分开,然后在变压器两旁摆放电容以连接这两个地,这种做法在intel、3 com网卡上可以看到。可以去下载网络变压器厂家的资料,比如pulse,一般会有参考原理图。

网友C:
2L说的清楚.ps: 至于LZ看到有LDO(3.3V--2.5V)的应用,那是错误的.本身DM9000AEP已经集成了,还需要吗?-----参考设计可以参考我的附件,我乐意提供帮助. 附件EVB为最精简的DM9000AEP EVB ,同样适用于DM9000CEP,因为DM9000AEPDM9000CEP pin 2 pin. 工程师朋友可根据自己的系统需要选择接口为8bit 或者16bit.方便广大工程师在自己的系统上快速,节约成本扩展以太网接口. EVB 板子接mcu测试通过,并附送相关例程,orcad sch,PCB文件(DM9000AEP200N sch pcb等文件)

网友D:
6楼的朋友好热情呀

网友E:
chassis ground为大地 0.1u电容位置应该在DM9000和网络变压器中间,顺便解释下。DM9000最好和变压器距离越近越好,如跳板或针插啃个会引起通信不良。 DM9000A/C都是外围3.3V, pin 2, 9 为 avdd_pw 输出,故需要连接上 220uF 电容,再连接CT上。附件为DM9000标准线路,

网友F(2013-07-03):
6楼讲的很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