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LED调光功能的实现方式

楼主(2011-05-22):
调光功能的实现方式可分为两种:模拟方式和PWM方式。
  采用模拟方式调光技术时,只需将白光LED的电流降至最太值的一半,就能让屏幕亮度降低50%。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白光LED的色移需要模拟控制信号。
  PWM方式调光技术可在减小的电流占空周期内提供完整的电流给白光LED,例如要将亮度降低一半,只需在50%的占空周期内提供完整的电流。PWM信号的频率通常会超过100Hz,以确保这个脉冲电流不会被人眼察觉到,PWM频率的最太值要根据电源的启动和反应时间来确定。为了得到最大的灵活性夕同时让实现起来更容易,白光LED驱动器最高能接受50kHz的PWM频率。调光信号通常来自系统微处理器的GPIO引脚。
  在白光LED应用中,若出现开路故障,恒定电流的白光LED驱动器需要过电压保护。白光LED和驱动器通常位于不同的电路板上,因此连接器的引脚松脱就会造成开路故障,另一个可能性则是白光LED造成开路。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驱动器为了提供恒定电流,都会增加它的输出电压。此时若无过电压保护电路,输出电压很快就会升高,对驱动器或输出电容造成损害。
  保护驱动器最简单的方法是选择内置过电压比较器的白光LED驱动器,并利用此功能来限制最大输出电压,例如TPS61043就具备过电压保护功能。齐纳二极管也可用来限制最大输出电压,然而这种方法的效率很低,因为在故障情况下会有预先设定的最大电流通过齐纳二极管

网友A:
PWM方式容易控制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