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高温保护功能的白光LED驱动器

楼主(2011-05-22):
 与传统光源相比,大功率LED具有多种优点,因 此应用越来越广泛。LED的优点包括更高效率、 更长寿命和更加可靠。但是,大功率LED产生的 热量也比传统LED更多。  如果工作在极限工作温度范围以外,任何IC的寿 命都会缩短。当芯片的结温超过特定值后,就会 彻底损坏。PHILIPS Lumileds LUXEON?大功率LED 模组由于是在热增强型基底上制造的,因而发热 会少一些。这种基底材料改善了热性能,允许持 续工作在大电流下,从而满足高亮度照明的要求。 可是对于象照相机闪光灯这样的应用,为避免持 续工作时的功耗损坏器件,则需要提供额外的热 保护功能。
  图1电路包括一款适合于照相机闪光灯应用的电 荷泵调节器(IC1),该器件可以为最多8 只白光 LED (WLED)提供调节电流。并联所有8路驱动器,可以为单个1W、LUXEON Star大功率WLED模组 提供高达480mA电流。当开漏输入EN被拉到地时, IC1进入关断模式。
  可以利用一只热敏电阻和一个带内部基准的双路 开漏极比较器(IC2),来构建空间紧凑和极具成本 效益的热关断电路。VTHERM跌落至1.2V内部基准 电压以下时,比较器A将EN拉低到地。当热敏电 阻(R2)温度很高时,就会执行该操作。比较器B用 于提供开路失效保护功能,即当热敏电阻的接点 断开时,EN将被拉低。热敏电阻发生开路故障时, VTHERM被R1拉高,从而使比较器B拉低EN。电 阻分压器R3-R4设定开路故障的门限电压,电阻 R1和热敏电阻R2设置热关断门限。
压,电阻 R1和热敏电阻R2设置热关断门限。

  图1. 电路驱动一只大功率WLED。当温度过高以及热敏电阻发生开路或短路故障时,将关闭LED。

网友A:
参考电路很好啊!

网友B:
这个应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