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高亮度LED寿命的致命问题分析

楼主(2011-05-22):
一般来说,LED灯工作是否稳定,品质好坏,与灯体本身散热至关重要,目前市场上的高亮度LED灯的散热,常常采用自然散热,效果并不理想。LED光源打造的LED灯具,由LED、散热结构、驱动器透镜组成,因此散热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LED不能很好散热、它的寿命也会受影响。  1、热量管理是高亮度LED应用中的主要问题
  由于III族氮化物的p型掺杂受限于Mg受主的溶解度和空穴的较高啟动能,热量特别容易在p型区域中产生,这个热量必须通过整个结构才能在热沉上消散;LED器件的散热途径主要是热传导和热对流;Sapphire衬底材料极低的热导率导致器件热阻增加,产生严重的自加热效应,对器件的性能和可靠性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2、热量对高亮度LED的影响
  热量集中在尺寸很小的芯片内,芯片温度升高,引起热应力的非均匀分佈、芯片发光效率和萤光粉激射效率下降;当温度超过一定值时,器件失效率呈指数规律增加。统计资料表明,元件温度每上升2℃,可靠性下降10%。当多个LED密集排列组成白光照明系统时,热量的耗散问题更严重。解决热量管理问题已成为高亮度LED应用的先决条件。
  3、芯片尺寸与散热的关系
  提高功率LED的亮度最直接的方法是增大输入功率,而为了防止有源层的饱和必须相应地增大p-n结的尺寸;增大输入功率必然使结温升高,进而使量子效率降低。单管功率的提高取决于器件将热量从p-n结导出的能力、在保持现有芯片材料、结构、封装工艺、芯片上电流密度不变及等同的散热条件下,单独增加芯片的尺寸,结区温度将不断上升。

网友A:
工艺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网友B: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