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电路二极管

楼主(2011-05-22):
关于串接二极管来做电源的反接保护电路

一般我看到二极管都是串接在正极的,我在想如何串接在负极会怎么样?

比如说在单片机的负极和电源负极串接一个保护二极管,那么是不是单片机的负极是不是永远都是0.7v而不是0v,这样会影响到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串接在负极上一般可以工作,但两个“地”之间有一点点电压,通常不会影响工作,而且也不存在你所说的“单片机的负极永远都是0.7V而不是0V。”

网友B:
在某个电路中,电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