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可以两端共地用么?

楼主(2011-05-22):
我现在想用一只光耦TLP521来实现一个高低信号!光耦的控制端二极管只要一导通,那么受控端三极管就会导通,利用这个机理,在三极管C极用一个15V上拉,然后输出相应电平。一般我看到光耦都是用在隔离场合的,不过我这里不需要隔离,控制端和受控端都是共地的,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A:
可以

做电平转换用。
而且15V和光耦的电源上是独立的,减小相互影响因素。

网友B:
to LZ:

“光耦”主要用于电气隔离,若想利用OC门做电平变换,直接用OC门或三极管即可。

网友C:
功能上没问题,但成本高了,功耗也大了,不如楼上所言的解决办法。

网友D:
我现在想用一只光耦TLP521来实现一个高低信号!光耦的控制端二极管只要一导通,那么受控端三极管就会导通,利用这个机理,在三极管C极用一个15V上拉,然后输出相应电平。一般我看到光耦都是用在隔离场合的,不过我这 ...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不过,此时的光耦已经等效于一个三极管,直接用三极管就可以了。

但要注意:还要将光耦两侧的电源接成共地,电阻也应该根据情况调换合适阻值的。

网友E:
共接地了,要什么光耦啊,直接上三极管,要控制功率的话,上MOS管

网友F:
可以!没人规定不准用钱来点烟一样。

烧人名币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个经典

网友G:
可以,现在光耦也便宜,不到2角的,如果能代替2个三极管,也和的来。

网友H:
光耦的离散性远和漂移远大于3极管吧。

网友A:
其实用光耦做电平转换,还有一个优势。
比如0-5V信号转换成 -12V/+12V这样的正负信号。
一个三极管就搞不定。光耦可以。

网友I:
楼上说的还真不懂,愿闻其详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复杂起来了;P

网友J:
不需要隔离

网友K:
可以工作的,赚点积分

网友A:
如下图,不隔离电平转换

网友D: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17# mmax

网友L:
直接用三极管搞定

网友M:
不能共地

网友N:
顶17楼,高啊!

网友O:
LZ的功能用三极管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P:
感觉就跟继电器一个用法,都是物理上的非电气连接~

网友Q(2011-06-28):
加光耦可以增加抗干扰性,提高可靠性,在两端共地时也一样,可适当提高一大截。

网友R(2013-05-27):
赚点工分

网友S(2013-07-30):
引用 网友F:
可以!没人规定不准用钱来点烟一样。

我的说NE5532此回复有多牛X

网友T:
可以是可以,但是这样子用光耦还有意思么

网友U:
最好不共地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不隔离电平转换

倒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