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类互补对称电路,求教

楼主(2011-05-22):
请教各位老师,上面截图是书上的内容,看不太明白,所说的“为T1,T2提供偏压”请问上面电路中的参考电位是在哪里的,怎么确定?谢谢。

楼主:
静态时,不是没有输入vi吗,T1,T2,T3是不是都饱和了。

楼主:
这个电路也看不懂,静态时怎么分析呢?

网友A:
静态时,偏置电流在D1和D2上的压降等于两个二极管的管压降,T1和T2的BE偏置也是2个二极管压降,所以刚好偏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静态时,T3不是不导通吗?然后T1,T2的B极电位怎么求呢?

网友A:
只是偏置电路没画罢了,你找个完整的电路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理解力比较差,看书看了几遍都不明白。
T1B极的电位是不是,-VCC+RC3的电压降再加上两个二极管的压降。然后T1与T2发射极间的电位是不是0呢,这样怎么保证T1微导通。

网友B:
首帖图静态时必须加上偏置,否则如楼主在5楼所说VT3中没有电流。
但此偏置电路图中未画出,如NE5532在6楼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原来这样,自己没看清楚。
有劳两位老师了。

网友C:
请教各位老师,上面截图是书上的内容,看不太明白,所说的“为T1,T2提供偏压”请问上面电路中的参考电位是在哪里的,怎么确定?谢谢。

这个帖子问得好,挺象个读书人!很少见这样高质量的提问。

我个人认为,看参考电位的第一步,是先不看参考电位,而是先是是否在T1、T2的基极获得偏压。看懂此偏压情况和来源之后,再看提供此偏压的电路是如何提供的——它的极性方向,它的参考电位在哪。这样就容易明白了。

网友D:
找几个题做做就知道了

网友E:
分析这个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