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不错的VHDL和Verilog转换软件

楼主(2011-05-22):
一款不错的VHDL和Verilog转换软件

楼主:
太大了,我只能分开发了,没有骗嫌疑啊。

网友A: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空试试

楼主:

继续

楼主:
为嘛我刚发的就结贴了呢?我没有结贴啊?怎么回事儿?

网友B:
还有这种软件,是不是只能方便看,转换了直接使用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能兼容不,说说效果

网友C:
如果语法一样,转是没啥问题,问题是语法不一样,转出来,毛病多多。如果能靠一个程序转换完美,那就不叫两种语言了

网友D:
大家还是尽量自己写吧.
VHDL转Verilog可能会好点,但是Verilog转VHDL问题就会多了.
但既然都是硬件描述语言.看懂了再写一下就行了.

现在做这行的AutoESL也不能完全保证一致呢.
另外现在版面升级了,0分贴子就自动结了

网友E:
原来如此哦

网友F:
以前用过,效果一般,VHDL转Verilog一般也需要手动修改一些地方

网友G:
需要自己动手修改

网友H:
哦,看看,这个东东,还真没用过,呵呵

网友I(2011-07-12):
肯定效果不行:)

网友J(2011-11-01):
hoho,试试看

网友I:
我下下来试一试

网友K(2012-05-29):
貌似不会用

网友L(2012-09-15):
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M(2013-01-06):
希望有点用

网友N:
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第一次听说:D

网友O:
这个转换之后 就不是自己想要的了

网友P:
转换之后 会不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呢?

网友Q:
谢谢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玩过   呵呵  有空玩一玩   不过感觉还是手动调整   比较可靠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R(2013-04-09):
能不能说一下用的步骤啊

网友S:
这软件太牛了.
我试了一下v->vhd, 基本上不用改. 模块划分完全保持相同.

网友S:
使用很简单, 运行bin\xhdl.exe
Source File: 选择源文件,
File\Translate或工具栏上的"Translate"按钮: 开始转换

网友T(2013-08-25):
楼主,解压不出来呀!能否发一份到我的邮箱。1760073301@qq.com!感谢咯

网友U(2014-12-17):
我想verilog转vhdl,文件格式有要求吗?必须.V   ?  进入软件之后选中文件   然后 选输出文件夹就可以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