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电容,Y电容问题

楼主(2011-05-22):
各位大侠,
    在开关电源设计中经常在AC输入端引入X电容,看了相关**有时候还连Y电容到地。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做了个线性电源,经过在试验结束关掉电源时,和电源同一个插座的主机也被关掉了。检查了线路不存在插头接触不良问题,很是郁闷。请问是否需要在AC220V输入端加入X,Y安规电容,有何利害,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以前没涉及过,跪求高手发表高见!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意思啊。。。

楼主:
意思就是
   桥式整流的线性电源需要加入X电容和Y电容么?
   感谢!

网友B:
3楼:
工频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加滤波加线性稳压,这样的电源通常不需要在市电输入处使用X电容。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
   我做的这个电源准备后续用在带AD/DA,精度较高,稳定性要求高的测试仪表中,现在仅仅就是变压器后加桥式整流,不知道加些什么外围可以增加其稳定性,减小脉冲等。
    谢谢

网友B:
5楼:
A/D和D/A对电源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普通的三端线性稳压芯片如7805即可胜任。A/D和D/A要求高的,一是基准电压,二是不能受同一供电电路中其它芯片等等的影响,这往往要由电路板良好布局和布线实现。
市电传入的高频干扰可能对测试仪表有相当大影响,通常是在市电输入处加滤波器来避免。这种滤波器一般由共模电感和滤波电容组成。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
    这个电源经过改良后要用于集成电路测试仪,用于采集电流电压,频率等参数。单元较多,稳定性可靠性要求高。开始准备设计开关电源,考虑到本身水平以及设计周期就放弃了。
     能否请老师提供关键字或者相关**,以前没涉及这方面,我搜搜看。谢谢!

楼主:
市电输入出加滤波器的关键字和**。。。。。。

网友B:
“开始准备设计开关电源”
要求高的仪器仪表,使用线性稳压是比较保险的选择。

“市电输入出加滤波器的关键字和**”
和开关电源的市电输入端是一样的处理,而且市场上有通用的电源输入滤波器卖,甚至有与电源插座做在一起的,安装很方便。

网友C:
能有计划准备的事情还是不错的

楼主:
感谢。。。。。。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