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直流马达(DC12V)的驱动问题

楼主:
问题1:本来直流马达(DC12V)是并联一个小电容C1(100nF)的,但是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当焊上C1时,马达只在起动的那个方向运转正常,当控制信号IN状态改变时,马达反转,但是马达此时转动速度很慢,且马达发烫,用万用表量一下马达两端电压,只有4.6V,去掉电容C1后,马达运行正常,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C1到底有没有必要加?有什么作用呢?
问题2:去掉C1后,马达运行正常,但是偶尔会有三极管T2烧坏问题,查了一下2SC2672的资料,觉得没什么问题,请问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导致T2击穿呢?

多谢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2011-05-22):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先给你顶起

网友A:
在电机反转时刻,电容处于放电状态,而唯一的放电源就是电机,而电机为感性负载,其组成了LC并联电路,产生电机发热,个人觉得应该加入电机能量释放器件,而不是储能器件。
取消后T1与T2相同,应该都有烧坏的可能,因为在正反转交替时刻,三极管B极与E极直接加载的是电源,其电流过大,会烧坏三极管,可以在B极加入限流电阻,这样应该就不会有烧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