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菜鸟cond应用例程

楼主(2011-05-22):
本例程是在Lee老师和M0菜地等网友的指导和监督下在线实时完成的。

点击下载LOOK_COND

1.COND.H
#ifndef __COND_H
#define __COND_H

#include "look_config.h"
#include <look.h>
#include <instantiate>

// 任务类 task_COND1_t 的定义
class task_COND1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COND1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COND1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COND1_t::task_COND1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COND_t 的类成员
}

// 任务类 task_COND2_t 的定义
class task_COND2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COND2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COND2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COND2_t::task_COND2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COND_t 的类成员
}

// 任务类 task_COND3_t 的定义
class task_COND3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COND3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COND3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COND3_t::task_COND3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COND_t 的类成员
}

// 任务类 task_BEEP_t 的定义
class task_BEEP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BEEP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BEEP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BEEP_t::task_BEEP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COND_t 的类成员
}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1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1;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2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2;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3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3;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BEEP_t, LOOK_STACK_SIZE> task_BEEP;

#endif // __COND_H
2.COND.CPP

#include "COND.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NUC1xxM051Seriescfg.h"
int sum = 0;
flag_t flag(0);
mutex_t mutex;
cond_t cond;
class Keyboard_t : public interrupt_t {
public:
Keyboard_t() __OPT_ATTR__;
protected:
bool isr(int vector);
void 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
// Keyboard_t 构造函数
inline Keyboard_t::Keyboard_t()
{
attach(EINT0_IRQn);
attach(EINT1_IRQn);
GPIOBs.IEN.Regs = (1 << Pin15) | (1 << Pin14);   // 开启中断
vector_t::enable(EINT0_IRQn);
vector_t::enable(EINT1_IRQn);
}
// Keyboard_t 中断服务例程
bool Keyboard_t::isr(int vector)
{
GPIOBs.ISRC.Regs = GPIOBs.ISRC.Regs;   // 清中断 flag
return true;
}
// Keyboard_t 中断滞后服务例程
void Keyboard_t::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
if (vector == EINT0_IRQn)//Key2
{
  flag.do_set_bits(0b110);
}
else if (vector == EINT1_IRQn)//Key1
{
  flag.do_set_bits(0b101);
}
}
Keyboard_t Key;         // 创建Key对象
// 任务类 task_COND1_t 的例程
void task_COND1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COND1_t 例程的内容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COND1_t 例程的内容
  int ** = flag.wait(0b001, flag_t::ANY_CONSUME);
  if (**)
  {
   mutex.lock();
   sum++;
   if (sum < 2) mutex.unlock();
   else{
    mutex.unlock();
    cond.signal();
   }
  }
}
}
// 任务类 task_COND2_t 的例程
void task_COND2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COND2_t 例程的内容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COND2_t 例程的内容
  int ** = flag.wait(0b010, flag_t::ANY_CONSUME);
  if (**)
  {
   mutex.lock();
   sum++;
   if (sum < 2) mutex.unlock();
   else{
    mutex.unlock();
    cond.signal();
   }
  }
}
}
// 任务类 task_COND3_t 的例程
void task_COND3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COND3_t 例程的内容
static int count = 1;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COND3_t 例程的内容
  mutex.lock();
  while (sum < 2){
   cond.wait(mutex);
   mutex.unlock();
   sum = 0;
   break;
  }
  GPIOAs.DMASK.Regs = ~0b111100;
  GPIOAs.DOUT.Regs = (count << 2) ^ 0b111100;
  if (++count >= 16) count = 1;
}
}
// 任务类 task_BEEP_t 的例程
void task_BEEP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BEEP_t 例程的内容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BEEP_t 例程的内容
  int ** = flag.wait(0b100, flag_t::ANY_CONSUME);
  if (**)
  {
   for (uint32_t i = 0; i < 6; i ++){//蜂鸣器响三次
     GPIOBs.DOUT.Bits.Pin10 ^= 1;//蜂鸣器响PB10=1,不响PB10=0
           delay(LOOK_TICKS_PER_SEC / 20);//断续间隔
   }
   GPIOBs.DOUT.Bits.Pin10 = 0;//蜂鸣器不响
  }
}
}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1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1(0);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2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2(0);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3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3(0);
instantiate::task<task_BEEP_t, LOOK_STACK_SIZE> task_BEEP(0);
#else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1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1;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2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2;
instantiate::task<task_COND3_t, LOOK_STACK_SIZE> task_COND3;
instantiate::task<task_BEEP_t, LOOK_STACK_SIZE> task_BEEP;
#endif

网友A:
准备山寨

网友B:
强大的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