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侃单片机裸奔的程序框架

楼主(2011-05-22):
大家来侃侃单片机的裸奔程序的框架呀!以下是我总结的一些东西,不合乎之处来请大家指点呀,本人第二次在21ic发帖,希望大家鼓励鼓励呀!!

从07年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初次接触单片机开发至今已经有4年了,初学单片机时,都会纠结于其各个模块功能的应用,如串口(232,485)对各种功能IC的控制,电机控制PWM,中断应用,定时器应用,人机界面应用,CAN总线等. 这是一个学习过程中必需的阶段,是基本功。很庆幸,在参加电子设计大赛赛前培训时,MCU周围的控制都训练的很扎实。经过这个阶段后,后来接触不同的MCU就会发现,都大同小异,各有各的优势而已,学任何一种新的MCU都很容易入手包括一些复杂的处理器。而且对MCU的编程控制会提升一个高度概况——就是对各种外围进行控制(如果是对复杂算法的运算就会
用DSP了),而外围与MCU的通信方式一般也就几种时序:IIC,SPI,intel8080,M6800。这样看来MCU周围的编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了。
       然而这只是嵌入式开发中的一点皮毛而已,在接触过多种MCU,接触过复杂设计要求,跑过操作系统等等后,我们在回到单片机的裸机开发时,就不知不觉的就会考虑到整个程序设计的架构问题;一个好的程序架构,是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和一个初学者的分水岭。
   以下是我对单片机程序框架以及开发中一些常用部分的认识总结:
任何对时间要求苛刻的需求都是我们的敌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只有增加硬件成本来消灭它;比如你要8个数码管来显示,我们在没有相关的硬件支持的时候必须用MCU以动态扫描的方式来使其工作良好;而动态扫描将或多或少的阻止了MCU处理其他的事情。在MCU负担很重的场合,我会选择选用一个类似max8279外围ic来解决这个困扰;
然而庆幸的是,有着许多不是对时间要求苛刻的事情:
例如键盘的扫描,人们敲击键盘的速率是有限的,我们无需实时扫描着键盘,甚至可以每隔几十ms才去扫描一下;然而这个几十ms的间隔,我们的MCU还可以完成许多的事情;
单片机虽然是裸机奔跑,但是往往现实的需要决定了我们必须跑出操作系统的姿态——多任务程序;
比如一个常用的情况有4个任务:
1     键盘扫描;
2     led数码管显示;
3     串口数据需要接受和处理;
4     串口需要发送数据;
如何来构架这个单片机的程序将是我们的重点;

读书时代的我会把键盘扫描用查询的方式放在主循环中,而串口接收数据用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组成相应的帧格式后置位相应的标志位,在主函数的循环中进行数据的处理,串口发送数据以及led的显示也放在主循环中;

这样整个程序就以标志变量的通信方式,相互配合的在主循环和后台中断中执行;
然而必须指出其不妥之处:
每个任务的时间片可能过长,这将导致程序的实时性能差。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在多加几个任务,使得一个循环的时间过长,可能键盘扫描将很不灵敏。所以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通用编程模型,我们必须想办法,消去每个任务中费时间的部分以及把每个任务再次分解;下面来细谈每个任务的具体措施:
1 键盘扫描
键盘扫描是单片机的常用函数,以下指出常用的键盘扫描程序中,严重阻碍系统实时性能的地方;
众所周知,一个键按下之后的波形是这样的(假定低有效):
在有键按下后,数据线上的信号出现一段时间的抖动,然后为低,然后当按键释放时,信号抖动一段时间后变高。当然,在数据线为低或者为高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很窄的干扰信号。
unsigned char kbscan(void)
{
unsigned char sccode,recode;
P2=0xf8;
if ((P2&0xf8)!=0xf8)
    {
         delay(100);   //延时20ms去抖--------这里太费时了,很糟糕
        if((P2&0xf8)!=0xf8)
{
            sccode=0xfe;
            while((sccode&0x08)!=0)
            {
                 P2=sccode;
                if ((P2&0xf8)!=0xf8)
  break;
                sccode=(sccode<<1)|0x01;
                                                         }
              recode=(P2&0xf8)|0x0f;
              return(sccode&recode);
                                        }
   }
    return (KEY_NONE);
}
键盘扫描是需要软件去抖的,这没有争议,然而该函数中用软件延时来去抖(ms级别的延时),这是一个维持系统实时性能的一个大忌讳;
一般还有一个判断按键释放的代码:
While( kbscan() != KEY_NONE)
; //死循环等待
这样很糟糕,如果把键盘按下一直不放,这将导致整个系统其它的任务也不能执行,这将是个很严重的bug。
有人会这样进行处理:
While(kbsan() != KEY_NONE )
{
    Delay(10);
    If(Num++ > 10)
        Break;
}
即在一定得时间内,如果键盘一直按下,将作为有效键处理。这样虽然不导致整个系统其它任务不能运行,但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系统的实时性能,因为他用了延时函数;

我们用两种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
1 在按键功能比较简单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用上面的kbscan()函数进行扫描,只是把其中去抖用的软件延时去了,把去抖以及判断按键的释放用一个函数来处理,它不用软件延时,而是用定时器的计时(用一般的计时也行)来完成;代码如下
void ClearKeyFlag(void)
{
    KeyDebounce**  = 0;
    KeyRelease**   = 0;
}

void ScanKey(void)
{
        ++KeyDebounceCnt;//去抖计时(这个计时也可以放在后台定时器计时函数中处理)
        KeyCode = kbscan();
        if (KeyCode != KEY_NONE)
        {
            if (KeyDebounce**)//进入去抖状态的标志位
            {
                if (KeyDebounceCnt > DEBOUNCE_TIME)//大于了去抖规定的时间
                {
                    if (KeyCode == KeyOldCode)//按键依然存在,则返回键值
                    {
                        KeyDebounce**  = 0;
                        KeyRelease**   = 1;//释放标志
                        return;                         //Here exit with keycode
                    }
                    ClearKeyFlag();   //KeyCode != KeyOldCode,只是抖动而已
                }
            }else{
                if (KeyRelease** == 0)
                {
                    KeyOldCode      = KeyCode;
                    KeyDebounce**  = 1;
                    KeyDebounceCnt  = 0;
                }else{
                    if (KeyCode != KeyOldCode)
                        ClearKeyFlag();
                }
            }
        }else{
            ClearKeyFlag();//没有按键则清零标志
        }
    KeyCode = KEY_NONE;
}

在按键情况较复杂的情况,如有长按键,组合键,连键等一些复杂功能的按键时候,我们跟倾向于用状态机来实现键盘的扫描
//avr 单片机 中4*3扫描状态机实现
char read_keyboard_FUN2()
{
    static char key_state = 0, key_value, key_line,key_time;
    char key_return = No_key,i;
    switch (key_state)
    {
    case 0: //最初的状态,进行3*4的键盘扫描
        key_line = 0b00001000;
        for (i=1; i<=4; i++) // 扫描键盘
        {
            PORTD = ~key_line; // 输出行线电平
            PORTD = ~key_line; // 必须送2次!!!(注1)
            key_value = Key_mask & PIND; // 读列电平
             if (key_value == Key_mask)
                 key_line <<= 1; // 没有按键,继续扫描
            else
             {
                key_state++; // 有按键,停止扫描
                 break; // 转消抖确认状态
             }
        }
    break;
   case 1: //此状态来判断按键是不是抖动引起的
        if (key_value == (Key_mask & PIND)) // 再次读列电平,
        {
            key_state++; // 转入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key_time=0;
        }
        else
            key_state--; // 两次列电平不同返回状态0,(消抖处理)
    break;
    case 2: // 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PORTD = 0b00000111; // 行线全部输出低电平
        PORTD = 0b00000111; // 重复送一次
        if ( (Key_mask & PIND) == Key_mask)
        {
            key_state=0; // 列线全部为高电平返回状态0
            key_return=  (key_line | key_value);//获得了键值
        }
        else if(++key_time>=100)//如果长时间没有释放
        {
                key_time=0;
                key_state=3;//进入连键状态
                key_return= (key_line | key_value);
         }
    break;
    case 3://对于连键,每隔50ms就得到一次键值,windows xp 系统就是这样做的
        PORTD = 0b00000111; // 行线全部输出低电平
        PORTD = 0b00000111; // 重复送一次
        if ( (Key_mask & PIND) == Key_mask)
            key_state=0; // 列线全部为高电平返回状态0
        else if(++key_time>=5)     //每隔50MS为一次连击的按键
        {
                key_time=0;
                key_return= (key_line | key_value);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以上用了4个状态,一般的键盘扫描只用前面3个状态就可以了,后面一个状态是为增加“连键”功能设计的。连键——即如果按下某个键不放,则迅速的多次响应该键值,直到其释放。在主循环中每隔10ms让该键盘扫描函数执行一次即可;我们定其时限为10ms,当然要求并不严格。

2          数码管的显示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八位一体的数码管,采用动态扫描的方法来完成显示;非常庆幸人眼在高于50hz以上的闪烁时发现不了的。所以我们在动态扫描数码管的间隔时间是充裕的。这里我们定其时限为4ms(250HZ) ,用定时器定时为2ms,在定时中断程序中进行扫描的显示,每次只显示其中的一位;当然时限也可以弄长一些,更推荐的方法是把显示函数放入主循环中,而定时中断中置位相应的标志位即可;

// Timer 0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4ms定时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display(); // 调用LED扫描显示
   ……………………
}
void display(void) // 8位LED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
{
PORTC = 0xff; // 这里把段选都关闭是很必要的,否则数码管会产生拖影
PORTA = led_7[dis_buff[posit]];
PORTC = position[posit];
if (++posit >=8 )
    posit = 0;
}
3          串口接收数据帧
串口接收时用中断方式的,这无可厚非。但如果你试图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一帧数据的接收就麻烦大了。永远记住,中断服务函数越短越好,否则影响这个程序的实时性能。一个数据帧一般包括若干个字节,我们需要判断一帧是否完成,校验是否正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用软件延时,更不能用死循环等待等方式;
所以我们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中,只是把数据放置于一个缓冲队列中。
至于组成帧,以及检查帧的工作我们在主循环中解决,并且每次循环中我们只处理一个数据,每个字节数据的处理间隔的弹性比较大,因为我们已经缓存在了队列里面。
/*==========================================
功能:串口发送接收的时间事件
说明:放在大循环中每10ms一次
输出:none
输入:none
==========================================*/
void UARTimeEvent(void)
{
    if (TxTimer != 0)//发送需要等待的时间递减
        --TxTimer;
    if (++RxTimer > RX_FRAME_RESET)  //
        RxCnt = 0;  //如果接受超时(即不完整的帧或者接收一帧完成),把接收的不完整帧覆盖
}
/*==========================================
功能:串口接收中断
说明:接收一个数据,存入缓存
输出:none
输入:none
==========================================*/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art_rx_isr(void)
{
    INT8U status,data;
    status  = UCSRA;
    data    = UDR;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RxBuf[RxBufWrIdx]   = data;
        if (++RxBufWrIdx == RX_BUFFER_SIZE) //接收数据于缓冲中
            RxBufWrIdx  = 0;
        if (++RxBufCnt == RX_BUFFER_SIZE){
            RxBufCnt    = 0;
            //RxBufferOvf=1;
        }
    }
}

/*==========================================
功能:串口接收数据帧
说明:当非0输出时,收到一帧数据
      放在大循环中执行
输出:==0:没有数据帧
      !=0:数据帧命令字
输入:none
==========================================*/
INT8U ChkRxFrame(void)
{
    INT8U   dat;
    INT8U   cnt;
    INT8U   sum;
    INT8U   ret;
    ret =   RX_NULL;
    if (RxBufCnt != 0){
        RxTimer = 0; //清接收计数时间,UARTimeEvent()中对于接收超时做了放弃整帧数据的处理
        //Display();
        cnt = RxCnt;
        dat = RxBuf[RxBufRdIdx];            // Get Char
        if (++RxBufRdIdx == RX_BUFFER_SIZE)
            RxBufRdIdx = 0;
        Cli();
        --RxBufCnt;
        Sei();
        FrameBuf[cnt++] = dat;
        if (cnt >= FRAME_LEN)// 组成一帧
        {
            sum = 0;
            for (cnt = 0;cnt < (FRAME_LEN - 1);cnt++)
                sum+= FrameBuf[cnt];
            if (sum == dat)
                ret = FrameBuf[0];
            cnt = 0;
        }
        RxCnt = cnt;
    }
    return ret;
}
以上的代码ChkRxFrame()可以放于串口接收数据处理函数RxProcess() 中,然后放入主循环中执行即可。以上用一个计时变量RxTimer,很微妙的解决了接收帧超时的放弃帧处理,它没有用任何等待,而且主循环中每次只是接收一个字节数据,时间很短。

我们开始架构整个系统的框架:
我们选用一个系统不常用的TIMER来产生系统所需的系统基准节拍,这里我们选用4ms;
在meg8中我们代码如下:
// Timer 0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 Reinitialize Timer 0 value
    TCNT0=0x83;
    // Place your code here
    if ((++Time1ms & 0x03) == 0)
        TimeInt** = 1;
}
然后我们设计一个TimeEvent()函数,来调用一些在以指定的频率需要循环调用的函数,
比如每个4ms我们就进行喂狗以及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每隔1s我们就调用led闪烁程序,每隔20ms我们进行键盘扫描程序;
void TimeEvent (void)
{
    if (TimeInt**){
        TimeInt** = 0;
        ClearWatchDog();
        display(); // 在4ms事件中,调用LED扫描显示,以及喂狗
        if (++Time4ms > 5){
            Time4ms = 0;
            TimeEvent20ms();//在20ms事件中,我们处理键盘扫描read_keyboard_FUN2()

            if (++Time100ms > 10){
                Time100ms = 0;
                TimeEvent1Hz();// 在1s事件中,我们使工作指示灯闪烁
            }
        }
        UARTimeEvent();//串口的数据接收事件,在4ms事件中处理
   }
}
显然整个思路已经很清晰了,cpu需要处理的循环事件都可以根据其对于时间的要求很方便的加入该函数中。但是我们对这事件有要求:
执行速度快,简短,不能有太长的延时等待,其所有事件一次执行时间和必须小于系统的基准时间片4ms(根据需要可以加大系统基准节拍)。所以我们的键盘扫描程序,数码管显示程序,串口接收程序都如我先前所示。如果逼不得已需要用到较长的延时(如模拟IIc时序中用到的延时)
我们设计了这样的延时函数:
void RunTime250Hz (INT8U delay)//此延时函数的单位为4ms(系统基准节拍)
{
    while (delay){
        if (TimeInt**){
            --delay;
            TimeEvent();
        }
        TxProcess();
        RxProcess();
    }
}
我们需要延时的时间=delay*系统记住节拍4ms,此函数就确保了在延时的同时,我们其它事件(键盘扫描,led显示等)也并没有被耽误;

好了这样我们的主函数main()将很简短:
Void main (voie)
{
Init_all();
while (1)
   {
         TimeEvent(); //对于循环事件的处理
         RxProcess();  //串口对接收的数据处理
         TxProcess();// 串口发送数据处理

}
}
整体看来我们的系统就成了将近一个万能的模版了,根据自己所选的cpu,选个定时器,在添加自己的事件函数即可,非常灵活方便实用,一般的单片机能胜任的场合,该模版都能搞定。
整个系统以全局标志作为主线,形散神不散;系统耗费比较小,只是牺牲了一个Timer而已,在资源缺乏的单片机中,非常适;曾经看过一个网友的模版“单片机实用系统”,其以51为例子写的,整体思路和这个差不多,不过他写得更为规范紧凑,非常欣赏;但个人觉得代码开销量要大些,用惯了都一样哦。但是由于本系统以全局标志为驱动事件,所以比较感觉比较凌乱,全局最好都做好注释,而其要注意一些隐形的函数递归情况,千万不要递归的太深哦(有的单片机不支持)。

网友A:
思想是有了 具体实现的方式还有改进的余地 送条“裤”子表示鼓励

这是个明显的垃圾帖!!!对人误导!!!

网友B:
这样的帖子非常好。

网友C:
有时间片的概念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感觉我的写法差不多也是这样的。MARK,坐等高手来给LZ提意见。一并学习了。

楼主:
3楼,可以提点改进的意见呀,谢谢了:D

网友E:
说到框架,有空可以看看TI的OSAL或者是tinyos。都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F:
呵呵,到二姨家,继续支持你,我是懒猫^_^

网友G:
期待高人来拍砖;P

网友H:
很好 很强大

网友I:
裸奔到复杂的任务关系以后,发现和穿衣服(RTOS)也没啥两样了,思想是关键。

思想很重要

网友J:
不错,算是入门了。
mcu firmware 设计最重要的是要有资源的概念,其它都是浮云。

同意,应该是广泛的资源,包括时间时序等

网友K:
没什么亮点....

网友L:
不错,算是入门了。
mcu firmware 设计最重要的是要有资源的概念,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M:
菜地公告:
菜农Cortex-M0助学园地即日起全力推广LOOK在CM0上的应用

LOOK是网友john_lee老师用C++ 编写的RTOS 内核,自2008年开始就
成功地应用在AVR单片机上,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又先后在Cortex-M3
和Cortex-M0上实现。详细内容请参见《LOOK 简介
菜农经过在助学开发板完成的全部LOOK同步对象后,认为LOOK完全
可以胜任在Cortex-M上替代裸奔。
雁塔农会一直决议通过了对Lee老师LOOK的全力支持。即日起开设LOOK
的专题分类【LOOK操作系统

菜农 HotPower@163.com 2011.5.23 20.08 于雁塔菜地

网友N:
有这样的思想,很不错啊,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深度还不够,我自己的深度也不行,总不能找出一种自己比较满意的框架。

我怀疑,程序结构的框架应该没有完美的,只有适合的。这方面有点提高了,另方面就差了。
操作系统的思想也许就是比较标准的框架吧。

PS,感觉LZ的功底是不错了,但是结构和算法这方面有待提高啊。

网友O:
哈哈,楼主的状态机和双缓冲,都已经像模像样了。
跟我刚做完电子设计竞赛三四年的时候的感想差不多了,但是说到架构上,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O:
24楼剑走偏锋了。我也喜欢去压榨一些资源,比如追求一个外设的最大效率,追求一个功能的最小代码。但这都是走火入魔的表现。
27楼的更中肯。

网友P:
其实没那么复杂,
我喜欢做的是,把cpu分成若干时间片,最好是1ms

在这1ms内,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睡眠到下个1ms,

这样,
LED动态扫描,可达20位,不需要外接什么LED ic
后台处理串口,用输入缓冲区
键盘,更不在话下,
时钟:1000ms=1s
.........
基本上8位单片机能做的都做,无往而不利

楼主:
说得很有道理,在这个架构中我没有用到任何结构和算法,所有的通信都是用全局变量解决的(甚至没有考虑节约空间),感觉很散乱,曾今想过用一些类似队列,管道等机制来封装,类似消息机制一样来激发事件,但后来发现这样加大了代码的复杂度,我个人觉得如果用习惯应该是一样的,如果需要做的那么标准,还不如选用OS;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一套机制弄熟悉,越简单越好;在全局变量标志上,是应该用一些共用体,结构体来做一些结构性的封装,节约空间;谢谢你的指点;欢迎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说得很有道理,在这个架构中我没有用到任何结构和算法,所有的通信都是用全局变量解决的(甚至没有考虑节约空间),感觉很散乱,曾今想过用一些类似队列,管道等机制来封装,类似消息机制一样来激发事件,但后来发现这样加大了代码的复杂度,我个人觉得如果用习惯应该是一样的,如果需要做的那么标准,还不如选用OS;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一套机制弄熟悉,越简单越好;在全局变量标志上,是应该用一些共用体,结构体来做一些结构性的封装,节约空间;谢谢你的指点;欢迎交流:)

网友C:
在8~16位机使用OS其实效率远不如裸奔,因为这些应用的对象一般是固定的,可以预先计算各个任务需要的大致时间,那么关键是合理的分配CPU的时间给各个任务
32L的架构就很好,

网友Q:
楼主讲的这些,我这样的入门级的菜鸟,都没感觉有什么深度的啊!

网友R:
写的还好,呵呵,确实有了时间片意识,就差不多了,单单片机确实功能弱了点,有了全局观念,来搞单片机,感觉有种牛人在耍杀**刀的感觉,从高处看问题,还是不同的

网友S:
基础最重要 其余的都是浮云 感觉楼主的C语言基础较差 习惯不好...

网友T:
看得不是很明白阿,Lz能给个完整的例子吗

网友A:
3楼,可以提点改进的意见呀,谢谢了:D
引用 网友G:

1 应用代码和框架代码要分离。
2 实现阻塞操作。
3 实现消息事件机制。
4 实现优先级。
以上四点要是做到了,那你的OS思想就学得很不错了。

网友U:
楼主的这个架构不错
但是这个架构只能应付时间片较长的(1ms)的程序
如果时间片很短呢?比如100us,这个架构能解决么?
说到底,这个架构对于时间的控制是模糊地,即楼主不知道一套主循环下来下来需要多少时间
所以这个架构只适合对时间要求不高的系统里,
换成高要求就得商榷了

网友G:
1 应用代码和框架代码要分离。
2 实现阻塞操作。
3 实现消息事件机制。
4 实现优先级。
以上四点要是做到了,那你的OS思想就学得很不错了。
引用 网友A:

第二条
狼兄  应该是非阻塞操作吧

网友G:
楼主的这个架构不错
但是这个架构只能应付时间片较长的(1ms)的程序
如果时间片很短呢?比如100us,这个架构能解决么?
说到底,这个架构对于时间的控制是模糊地,即楼主不知道一套主循环下来下来需要多少时间
所以 ...
引用 网友U:

us级的任务,在8位机中,是否可以在中断中处理?
愿听其详

网友A:
第二条
狼兄  应该是非阻塞操作吧
引用 网友G:

我的表述有问题。
应该这么说:对于阻塞型操作该如何处理,如何实现异步通知。

网友M:
哈哈,俺look了十多个例程!

网友V:
楼主好人   顶起  带新人

网友W:
look = 望,瞭望  :lol
see = 看,看见, :D
read = 读,阅读,:P

网友X:
记号,有时间再看

楼主:
49# sunshitao 我想这个对一些新人还是很有感触的:)

网友O:
楼主的这个架构不错
但是这个架构只能应付时间片较长的(1ms)的程序
如果时间片很短呢?比如100us,这个架构能解决么?
说到底,这个架构对于时间的控制是模糊地,即楼主不知道一套主循环下来下来需要多少时间
所以 ...
引用 网友U:

us级别的没有问题啊。
在中断里响应做的。
楼主的代码是上层的,做了个双缓冲,也就是收发都有缓冲区。
要收什么数,要发什么数,中断直接去缓冲区里拿就是了。

网友Y:
希望原野之狼把 以下几点再仔细讲讲就好了

1 应用代码和框架代码要分离。
2 实现阻塞操作。
3 实现消息事件机制。
4 实现优先级。

网友Z:
lz很强大
我顶

网友AA:
很不错啊!O(∩_∩)O谢谢

网友AB:
总结出来,对初学的还是有用的,good

网友AC:
写的挺好

网友S:
又仔细看了一遍 还是没看懂 神马乱七八糟的

网友AD:
看了之后感触还蛮大的!支持楼主....

网友AE:
学到很多,谢谢

网友AF:
又仔细看了一遍 还是没看懂 神马乱七八糟的
引用 网友S:

要学会装.不要表现出你水平还不够

网友AG:
不错,确实挺好的

网友AH:
好贴!!!要庖丁解牛般分析此贴!!!:lol

网友T:
所以我们在动态扫描数码管的间隔时间是充裕的。这里我们定其时限为4ms(250HZ) ,用定时器定时为2ms,在定时中断程序中进行扫描的显示,每次只显示其中的一位;当然时限也可以弄长一些;

为什么这里前面说定时为4ms,后面又说定时为2ms????这里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AI:
mark,标记一下!

网友AJ(2011-06-22):
用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是上上,不错

网友AK:
楼主的东西是明白了,但下面说楼主需要改进地方的人,能不能把实际需要改进的地方详细的介绍一下,或者直接贴代码给我们这些菜鸟学学呢?

网友AL:
楼主太伟大了

网友AM:
为了LZ精彩的讲解,顶。

网友AN(2011-08-06):
非常感谢楼主,正是急需的。

网友AO:
慢慢研读

网友A:
LS的MM很好学~

网友AP:
接触过复杂设计要求

网友AQ:
好长啊!看不懂

网友AR:
这个分享的很好!

网友AS:
真的 有些东西都看不懂,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好像跟我学的单片机一点都不搭架也,不知道出去是用这种吗?

网友AT:
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在学单片机半年后遇到一个好老师。这些都有教的。比楼主说的清晰得很多。楼主是自己悟出来的也很厉害。
顺便提醒一下楼主,中断函数不要试图调用display() ,中断一长,实时性就差很多了。

网友AT:
还有按键程序,看了也很难受的。
我的按键设计思路,不贴代码了。。。(是我所见过,最优秀的思路了)
1快速判断有无按键,有按键才进行扫描,无按键清0 keypressF!退出  (快速判断,因为按键不常有事件)
2有按键了,判断是否上次按键还未放开if(keypressF)return;       ("等"放开,其实不用等,直接退出)
3先设置新按键按下标志keypressF!通用的逐行扫描或逐列扫描获得键值
4置获得键值标志

以上程序10ms或100ms调用一次
什么延时的全部不要了,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牛!

网友AU:
回复 网友AT:
您这是状态机吗?

网友AV:
看了 有些收获 还是有些没看懂,有的定义没给出看着有点困难

网友AW(2011-09-05):
现在开始学习这些代码

网友AX:
好贴标记一下
明天上班再看
睡觉觉了啊呵呵

网友AY:
好多地方看不懂

网友AZ:
定时器很泛滥吗?

网友BA:
好文! 楼主用心了

网友BB: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BC:
对于新手,收获甚大

网友BD(2011-10-29):
学习了。标记一下。

网友BE(2012-03-23):
分时的理念.用过一个多线程架构,感觉也不错.理念差不多.

网友BF:
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lol

网友BG:
思想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BH:
打酱油了

网友BI(2012-07-27):
感觉跟我写的汇编程序的思路是一样的~~~费解~~不会C~~~

网友BJ:
楼主思想很好

网友BK:
终于见到我的招牌动作,不过我还加了一个状态机配合运行

网友BL(2012-12-20):
大家大部分都说是好贴子,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我也没看出来

网友BM:
裸奔算是吸引眼球,思想才是关键

网友BN:
刚才顶错了;P重顶一下:P

网友BO:
给力的很!!!!!!!!这样的帖子,多多益善!!!

网友BP:
没太多亮点。。。。。。

网友BQ:
新手一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简单的程序看不出来,复杂的程序就看的出来了。

网友BR:
下班了, 回去接着看。学习了

网友BS:
谢谢你说了这么多我不会说的话:P

网友BT:
这个必须的顶起!!!

网友BU:
最近正在研究好的单片机程序框架!c语言基础差啊杀不起

网友BV:
呵,我之前没有用RTOS前,也是这个做法,当时,用了RTOS后,发现,这些想法,与RTOS一样的功能 呀;RTOS都能实现,所以,现在,改用RTOS了;

网友BW:
有空细看,呵呵

网友BX:
楼主讲得很精辟啊

网友BY:
用过实用单片机系统吗

网友BZ:
我认为采用什么样的软件结构还是需要看是怎么样的应用需要,这两年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Apple的IOS和Google的Andriod了,IOS在操作系统的研发中是以用户体验第一任务,所以用户在操作触摸屏时的感觉非常好,但是它的多任务非常糟糕,新的IOS勉强有了个多任务,但是这个多任务是假的,一旦任务被调入后台后任务就处于等待状态,而没有被执行.但是Andriod的多任务作的非常好,多个任务可以同时执行,但是它的用户操控非常糟糕,用户操作触摸屏时卡顿的感觉非常明显,这是由于Andriod的系统设计时是以多任务为第一优先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明,在进行单片机软件开发时,需要注意软件的使用目的,不过总体的设计要求还是有的:
1,约定一个通用的函数和变量的命名标准,便于多人协同工作和后期的维护,升级;
2,将与硬件操作有关的部分使用函数进行封装,便于未来更改CPU是的移植工作;
3,将整体软件分层设计,与用户应用相关的部分和系统代码以及硬件操作部分分层设计,各层间尽可能通过函数调用来传递信息;
4,尽可能少使用全局变量,便于未来修改功能,或者移交给其他人进行后续维护.同时自己的**力也使有限的,少用全局变量,都用函数,减少**量;
5,多做注释,便于他人或后期维护,做好软件设计文件和流程图,以及函数的功能解释.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请大家多提意见,欢迎拍砖!

赞同达到目的为大牛

网友CA:
引用 网友BZ:
我认为采用什么样的软件结构还是需要看是怎么样的应用需要,这两年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Apple的IOS和Google的A ...

很中肯。。。我也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自己学的。。我是他教的。。

网友CB:
我一直裸奔,要抓紧转变了

网友CC:
写的很好哦

网友CD(2013-01-22):
mark下,21ic上面还是单片机板块人最多呀

网友CE:
编程思想的确很重要!!!

网友CF:
全局变量泛滥,伤不起啊

网友CG:
引入状态机编程

网友CH(2013-02-26):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CI:
看到这个我想起了我的师傅

网友CJ:
怎么感觉这个任务,实际上还是裸奔,只是一个思想,一个伪任务模拟,是这样吗?

网友CK(2013-04-01):
受益匪浅,谢谢分享技术和经验

网友CL:
好帖子,值得一看!

网友CM(2013-05-04):
不错,抽时间再看

网友CN(2013-07-15):
现在才看到这样的神贴。。。

网友CO:
有点uCOS的味道啊

网友CP:
楼主太专业了,多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支持,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这样的帖子,让我们的论坛焕发更大的生机。

网友CQ:
楼主想讨论框架,却过多的去讨论实现某个函数的细节。可是,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框架,框架,一个结构简单的框架,一个任意裁剪的框架,一个8位单片机的框架,最好是一个放之四海都能通用的框架,框架建立好了,添砖加瓦就简单了。

网友CR:
楼主写的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CS:
楼主至少敢于分享,有些人说楼主的东西不好,暂且认为你们都是大神,你们既然是大神为什么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先进思想和范例了,虽然楼主的东西是不太深,但对初学者是个很好的引导,是值得鼓励的!在这顶一下!

网友CT:
引用 网友P:
其实没那么复杂,
我喜欢做的是,把cpu分成若干时间片,最好是1ms

大神你好,我有个疑问,目前我学单片机也注意到了任务管理和调度的问题,但这方面的始终提不高,也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指导教材,我想有没有一本书能比较系统的讲解这方面的知识,能做一下推荐不。

网友CT:
楼主分享的很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所以我准备好好的琢磨一下。
看看回复,大神确实多啊

网友CU:
有点嵌入式的味道

网友CV:
这个必须顶~~

网友CW:
引用 网友E:
说到框架,有空可以看看TI的OSAL或者是tinyos。都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osal确实不错,有空好好研究下。

网友CV(2013-08-24):
再看了一遍,真心好。。感谢楼主。。

网友CX(2013-10-10):
引用 网友CY: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CZ:
感觉以前自己写的程序都没注意这个问题,该好好反省下了

网友DA:
意识到这个问题 ,说明单片机入门了,楼主的算法还是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大家一起进步了。最近和美国的一家公司合作看了下鬼老写的代码,感觉受益不少。我们一般公司和人写的单片机的代码是模块化,但他们的设计是一种系统化的设计,设计层次分的比较清楚了。上层对低层资源的调度看起来像艺术了

网友DB(2014-01-02):
不错的帖子,很不错

网友DB:
网上基础的东西占了很多,像这种进阶的知识很少,赞一个!!!!

网友DC:
很是受教

网友DD(2014-07-19):
引用 网友CF:
全局变量泛滥,伤不起啊

楼主,请教如何拯救全局变量使用泛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