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流连续模式和不连续模式?

楼主(2011-05-23):
再一个问题是我应怎样来分析判断开关电源是工作在连续电流模式还是工作在不连续电流模式呢?书中介绍说在开关管截止期间,二次绕组中的磁能没有完全传输给负载(即二次绕组中的电流没有过零)就称为  连续电流模式;反之,就是工作在不连续电流模式。那么我怎么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电流波形呢?

网友A:
“在开关管截止期间,二次绕组中的磁能没有完全传输给负载(即二次绕组中的电流没有过零)就称为连续电流模式”
你说的是反激电路,正激电路没有开关管截止期间二次绕组磁能传输给负载问题。
对反激电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开关管电流波形。如果开关管电流波形是三角形,即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流是从零开始上升,那是不连续模式。如果开关管电流波形是梯形,即开关管导通瞬间电流从导通前的零值跳变为一有限值然后再上升,那是连续模式。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看看输出有没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A:
3楼:
反激电路工作于电流连续模式和不连续模式,都不需要续流二极管。

网友B:
恩,也是,没有输出电感!次级绕组兼职了输出电感!

楼主:
没错,我说的就是反激式的开关电源.
再问下Maychang:
    用示波器如何来测试流过开关管的电流波形呢?
    是不是像用万用表测电流一样,把示波器和开关管串接在一起?
    还是用先用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和开关管(漏极)串接在一起,再用示波器看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

谢谢Maychang!!

网友C:
看Vds波形有无平台就可以区分开吧,应该

网友A:
咦?我回复6楼的帖怎么不见了?

网友A:
我回复6楼的帖之后,还有一位网友谈到要把示波器电源插头地线脚去掉以便将示波器输入端与市电隔离开的帖也不见了。

网友D:
最近论坛是有点怪怪的 估计是那个什么删除无意义回帖功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