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型步进电机抱死电流如何减小

楼主(2011-05-23):
目前用的微型步进电机,在抱死的时候电流比较大,发热厉害,想要抱死的时候将电流降低下来,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通用的办法。
我目前用的ALLEGRO系列的驱动IC,3982 2967 3979 3906这几种,不知道有用过同款的大大是否有做过,目前是在电流设置脚用三极管进行电压切换。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还是直接改变驱动的输入电压+12或+24V到比较低的电压去。
不胜感激!

网友A:
堵转电流是电机本身特性确定的,虽然你降低工作电压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堵转电流,但电压能降低的最低范围必须在电机的工作范围内。

堵转电流确实比较大,所以驱动器一般要求较快的堵转检测性能,否则把电机烧坏也是常有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提高堵转电流检测速度,检测到堵转后快速切断电机电源。

否则,只能重新去选择别的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Y大,可能是我没说清楚,不是堵转电流,是主动的抱死电流,并非由于外界原因引起的电机停止,而是控制的带力矩的停止。

网友B:
使用PWM控制电机输入电压

楼主:
PWM控制电机输入电压的话  要搞大电流的MOS呢  蛮贵的  呵呵

网友A:
PWM控制电机输入电压的话  要搞大电流的MOS呢  蛮贵的  呵呵
引用 楼主:

多大电流!?

好像有那种自带限位的电机,停机的时候靠机械结构实现。

楼主:
呵呵 那个是大东西 我说这个是微型步进电机
电流很小1A不到就可以
抱死的话 可能只需要100mA

网友C:
这样可以吗?

网友D:
为了防止步进电机停止时乱动,需要给电机各相线圈一个持续电流以吸住转子,这个电流的选定跟电机和负载的性质有关,要做实际测试才能确定可以降到多少。
很多驱动芯片内部是用PWM来控制电流的,只要控制其电流设定脚的模拟电压即可改变驱动电流,用三极管切换分压电阻是个简单的办法,当然数字电位器和DA芯片也可产生这个控制电压。

网友E:
上面他们也讲了 理论上这是样的 改变二个绕组的PWM占空比,
  不过你那个驱动IC 是 DIR STEP  不能这样改,
  你只需要改变REF 的电压就可以
DA/PWM 滤波 的都行。

网友F:
LS正解。

现在的不仅驱动IC,绝大多数都有恒流能控制的,选择正确的恒流点即可。
如果是指降低静态锁定电流的话,去搜索“半流 驱动”即可

楼主:
谢谢洗碗大及楼上各位大大

楼主:
找了半天半流 驱动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啊。。。 洗碗大 出来给具体指点指点啊

网友G:
其实,如果考虑像THB6128、THB7128、THB6064A这类芯片,芯片本身集成了半流功能模块,改变一下电阻就可以改变了锁相电流的大小。 那你的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F:
半流说穿了其实很简单:改变比较基准的电压。

楼主:
我目前就是使用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的,但是需要占用CPLD一个IO,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自己检测自动转换呢?洗碗大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