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压转换脉宽调整?

楼主(2011-05-23):
(无正文)

楼主:
他们是正比例关系

楼主:
频率 是固定的  300-800HZ可以任选   调整脉宽

网友A:
线性电压转换脉宽调整?线性电压范围0-3.7  脉宽频率 300-800HZ请问如何转换。
555定时器可以吗/
引用 楼主:

AD采集电压后经过计算,通过PWM输出频率,如果频率比较低,可以加一级分频。

楼主(2011-10-12):
我这个只准备用电阻 比较器做 LM358

网友B:
5楼:
估计你的意思是不用数字电路,而是纯模拟方式。
用比较器的话,可以将输入的线性电压0-3.7(不标注单位,很不好)与300-800Hz的三角波或锯齿波进行比较。
当然,这个三角波或锯齿波需要你自己想办法产生,而且线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