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7805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23):
峰值电流2.2A

网友B:
没听说过。
7805是三端线性稳压器,其输出电流(负载电流)有限制,最大1.5A。另外,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要大,大出来那部分是通过GND引脚入地,称偏置电流。

网友C:
稳压管7805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
你是要问工作电流还是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