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对晶振和电源的配置有要求吗?

楼主(2011-05-23):
(无正文)

网友:
1.FPGA对晶振或者电源的型号有要求吗?
电源来说最简单的要求肯定是电压、电流符合所选器件的工作要求

2.FPGA对晶振有什么特别要求吗,比如说用1M晶振就可以满足我的设计要求,但是为了后续会用到我选用20M或者50M的晶振,可以吗?
对晶振来说主要还是时钟精度的问题,FPGA内部大都有数字或模拟锁相环,可以用来倍频、分频、相位调整等功能。只要你输入的时钟经过锁相环后能得到你需要的时钟,就一个简单设计来讲就足够用了

网友A:
长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那如果FPGA的型号选定了,那么它的电源,晶振有指定的吗?还是符合要求的都可以?

网友C:
最起码的外部晶振的M数,应该能符合DCM/MMCM的最小频率。这个是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