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做过模糊控制?

楼主(2011-05-23):
我想通过电机的霍尔来测量洗衣机衣物的重量。

网友A:
霍尔来信号 与 洗衣机衣物的重量 有影响关系吗?
要真有关系, 也得再去掉电机的功率和阻力的影响,
因为角加速度和转动惯量之间有直接关系.

网友B:
可以测加减速曲线,然后获得对应表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