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动力电池] 锂电保护讨论

楼主(2011-05-23):
今天看到一个标题如下:

锂电系统设计公式:监控+充电+保护=可靠保证!‏

因此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看看目前主流的设计思路和不同方案的差异,并互相交流分享经验。

希望各位大虾能全力支持,分享经验!

网友A:
LZ不会是在瑞侃做电池保护板设计的吧?瑞侃生意怎么样啊?

网友B:
楼主是资深技术支持

网友A:
不才对锂电池保护的理解就是保护芯片加PTC啥的

网友C:
保护板方面,通常需要有二级保护。BMS方面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D:
搂主说的是单节吧
串并联越多越复杂

楼主:
个人感觉大家都提到了两级保护,保护芯片加PPTC。但是在这个公式里首先提到的是监控,如果在对电池使用过程中的电量能有精确的统计的话,是否能比简单检测电压更有效的保护电池?

网友E:
个人感觉大家都提到了两级保护,保护芯片加PPTC。但是在这个公式里首先提到的是监控,如果在对电池使用过程中的电量能有精确的统计的话,是否能比简单检测电压更有效的保护电池? ...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啊

网友F:
个人感觉大家都提到了两级保护,保护芯片加PPTC。但是在这个公式里首先提到的是监控,如果在对电池使用过程中的电量能有精确的统计的话,是否能比简单检测电压更有效的保护电池? ...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合理监控,保护自然不需要。保护就是为了防止万一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手机电池的二次保护一般都采用PPTC,一种是镍带的,一种是贴片的。而对于电池包的二次保护,现在很多厂家采用每节电池一颗保险丝的方法。PPTC由于材料受限,很难做大电流高电压,必须在产品结构设计上做突破才有机会推向大功率市场。

网友G:
其实除了二次保护,很多一次保护的器件也是需要监测的,特别是用于充放电控制的MOS管,大功率设备中的IGBT。还有现在的BMS中的所有连接线束等,均衡模块也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
泰科有什么特殊的见解吗?

网友H(2011-06-27):
单节锂电池的充放电还好一点。
多节电池就比较复杂了:充电需要均衡,否则会充电步调不统一,过充会爆炸。
                      使用时要检测电流和回路保护,否则过放容易损坏电池,甚至爆炸,
                      需要短路检测,当然也是为了保护电池
                      需要电池温度检测,有可能电池过热等等

网友I:
楼上总结的不错

网友J:
楼上的总结确实不错

网友K: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B:
“合理监控,保护自然不需要”?

网友L:
还是偏向于单节锂电池的充放电

网友M(2011-07-28):
TE哪里有什么保护板设计啊,那个BU早卖掉了。锂电系统中,CELL最重要,其它都是为它服务的。

网友B:
不懂楼上啥意思

网友M:
什么意思?我是说TE没有做保护板和PACK的部门了,那是N年前的是了,那个BU被卖给风投了。

网友B:
知道原因么。。。

网友B:
知识真多

网友E:
保护自然不需要

网友K(2011-09-19):
又顶起了,支持一下